[問題求助] SONY液晶電視 面板是否為故障?

楼主(2015-02-08):
小弟家裡的液晶螢幕面板型號如下
型號:SONY KLV-32V300A

因電視螢幕顏色怪怪的,只要是深一點顏色,就直接顯示黑色
請問這樣子的畫面面板故障機率大不大呢?

補充內容 (2015-2-12 10:04 PM):
目前已解決問題,故障點果然是T-CON 上的 AS34-G這顆IC,感謝各位大大幫忙提醒

网友:
請提供T-CON各電壓測量值以力判別3Q

网友:
面板故障機率~O %~

网友:
SONY的面板 碰到這種色差 都是主板上的問題
有的偏紅 有的偏綠 您這算是偏黑 建議送修
基本上 SONY 面板還算滿耐操的 不大會壞

网友:
1.色差一定主板問題嗎
不要亂開藥方
SONY面板 很耐操..
真的事嗎..
不要亂誤導

來來46NX720 畫面重影..哪壞阿
面板耐操..嗎

前幾天又收40NX720 畫面重影 哪裡壞阿

面板耐操.....
SONY維修我也頭痛

記得有人要買我W5500電源板..還殺價..
還說他會sony 電源板單板起動..我真想
看它如何啟動...

自己說電原故障..良品拿去試..還是無法解決..
幫她量一下初步告訴哪..主板.邏輯...自己找..
它也修護..電源板送到家測試...沒交易..沒賺錢..回家

SONY 電原單板啟動只接PS-ON 可以測整塊電源正常嗎n_073|

我還買XXX幹嘛

.

网友:
板大 更正一下 那不叫面板型號 那是機種型號  sony面板除了用友達之外 就是三星面板 死一堆啊  誰說不會壞 太多了啊

网友:
液晶電視哪有耐操的?

网友:
個人感覺sony的壞很多都是面板壞,反而電路板比較沒那麼容易壊

网友:
感覺的確是新牌的問題多!

网友:
三星友達面板

网友:
sony面板超會壞.........尤其是這2~3年機種(被3星害慘了).......................

网友:
sony要改名叫sorry,連禾聯都比它耐操.
我這裡還有好幾台三星2年多就面板掛了
剛好2年過保就掛,還真會算時間

网友:
之前有一台同樣偏紅
三星滴面板
扒了好多文
最後把T-COM板U8 AS34-G換掉
試機ok
不過初次更換這種IC技不佳換了第二次才OK
因為粉多相片拍照時沒住意湖掉了
也沒辦法發微修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