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衣機] 乾衣機定時器無法定時控制

楼主(2015-02-09):
請問各位,我這台是大同的乾衣機.
請問圖中的紅色圈起處的電容是否會引起定時器無法控制.
因為東元或三洋的都沒有這顆,目前有換過一顆定時器,依舊無法控制.
感謝回覆.

teco

teco

网友:
無法控制是指馬達無法啟動還是時間無法控制?

网友:
eclipce大請問您查過微動開關及保險絲有無異常了嗎?

楼主:
時間無法控制,其餘正常,還是可以轉動,送熱風。

网友:
http://www.annyih.com.tw/index.html
這裡有賣,但是很貴,一個報價450台幣,我沒買。

网友:
那顆電容是消除雜訊的安規電容,不影響定時器運作
這款帶馬達的定時器比機械式定時器要精準,又稱精密定時器

按您電路圖解釋,定時器的開關是在常ON位置,可能是開關融合常ON
或是MOTOR沒在運轉,最常見是馬達線圈兩條引線是夾在銅片上,氧化或鬆動都會造成馬達不轉動

我手上AMT-808定時器,旋軸工作角度是: 270°, 360 ° ,60HZ為8小時
應用在:1. 電子扇 2. 加熱器 3. 電動計時器  4. 空調...............

网友:
引用 楼主:
時間無法控制,其餘正常,還是可以轉動,送熱風。

定時器有更換無效,那定時器上的白色線與紅色線兩線間是否有AC 110V電壓 ?

楼主:
有過電,會送熱風/馬達會轉動.
今天它又工作正常了
應該定時器"勞賽"(又跑去換一顆!)
感謝各位熱情分享/回覆,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