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要root?

楼主(2015-02-09):
我買團夠便宜手機,會自己下載一些不知名東西,有人說
那是幫約手機常有的情形。
今天手機清掃程式說要root才會跑快一點,結鍋亂root一通,
它都說剖析套件錯誤,結果不管了重開機看看,一些亂
七八糟不知哪裡來的怪東西都不見了,手機也快好多,
也不顯式記憶體不夠用。

网友A:
我的是應宏的手機,也是拿到就root了(為了裝一些軟體...)
但原廠裝的丫殺布陸的軟體都刪不掉,我也好想能刪,不然空間一直說不夠...Orz

网友:
我也有一隻應宏的G1,裝了line + FB  要再裝 Message FB 聊天用的app 就空間不足了~
超想root那隻手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應宏的手機,也是拿到就root了(為了裝一些軟體...)
但原廠裝的丫殺布陸的軟體都刪不掉,我也好想能刪 ...

手機已經有roo權限就可以安裝可以移除系統內建軟體的app,上網google就可以找到相關的app可以安裝,也有軟體教學可以看。

网友:
我的手機root後,只剩基本的輸入法和谷哥的基本服務,FB用舊版的,只要FB升級新版的,空間就不夠了,FB最新版的太肥大了,目前用舊版的。還有很奇怪的問題,如果顯示空間不夠,wifi的圖示會由藍變白,然後連不上網路,

网友:
手機ROOT後,能刪掉用不到的APP,增加空間也可能順便節省些電~

但ROOT也等於開啟了風險封印~所以若是有權限管理APP,最好是平常關掉Root權限較安全

我每隻經手的手機,都會ROOT後自己優化一下

网友:
我是用Root大師作一鍵Root,裡頭就有附工具能清除原廠載入的預設程式呀。

楼主:
可能我下載的程式還不能root我的手機,才會出現"剖析套件錯誤",
因為我看它支援的手機型號沒我的型號。

网友(2015-03-22):
各位都是用什么工具软件使自己的手机取得root权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