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USB硬體鎖防止被拔掉一問

楼主(2015-02-10):
這二天公司同仁,為了找那Usb硬體鎖,苦找不到,結果應該是有人拿走又偷偷放回來
想請問除了把機殼前置usb座拔到主機內部給usb插,還有什麼好方法能方止被拔走呢??
(打去原廠問,那個usb沒了,就是只能重買整套軟體....=_=好幾十萬!!!)

网友:
1.usb硬體鎖放在機殼內,再把電腦機殼上鎖。
2.bios設定裡有防止機殼開啟警報設定,但是電腦機殼沒有相關硬體,要自己另外購買安裝。
3.將電腦機殼外面再做1個外殼鎖住,只留開機按鈕開孔。

网友:
二樓的意見+1

主板上多會有USB Pin Header, 做個小小的治具,
把它當成內接插頭用就好了!!

牛手上有做這樣的東西... 晚上再補圖!!

网友:
同意上述!~

1.機殼購買具有防盜功能的款式,可以上鎖頭的...機殼開起功能就免了,雞肋!

2.透過解決方案,將那個軟體的USB硬體鎖改在機殼內安裝。

最簡單的是透過USB插座延伸cable放在機殼內,別擺機殼外就好了。
或者是DIY一個PCB轉TYPE-B USB接座

廠商應該將這種軟體授權機制考慮到資安層面,直接準備解決方案給
客戶安裝使用在主機板上,否則這麼貴的軟體少了那玩意就沒用了..

网友A:
打去原廠問,那個usb沒了,就是只能重買整套軟體....=_=好幾十萬!!!

怎不買不用Usb硬體鎖的軟體-------------應該有這種東西不然美國國防部怎麼防止資料外洩

网友:
看不太懂

把USB給廢了   或是改用特殊的連結器不就好了  例如說改成用JACK 接頭

网友:
這個是 keypro ~或叫 usb dongle~中文叫硬體鎖或加密狗。
從 serial port/parallel port 演生到 usb 介面的。
方法很多種~ google及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去原廠問,那個usb沒了,就是只能重買整套軟體....=_=好幾十萬!!!

怎不買不用Usb硬體鎖的軟體---------- ...

牛有客戶是做大圖輸出RIP的, 那個軟體就是會檢查Key Pro的.

坊間有人專搞 "繞過Keypro檢查", 但會有其它的小問題...
網上也有 "攔Key Pro, 再偽裝為Key Pro 的軟體", 但如果使用不甚, 蓋到原key Pro的資料就完蛋了.

軟體業, 靠的就是這麼小小的防護了...
請讓做軟體的一族能活下去吧....

网友:
我們公司以前主機也有
有換過主機也換過這東西----只有原廠來換其他人沒辦法---想不到現在還有這種東西沒淘汰
但現在換一套軟體就沒在用這種東西了

网友B:
來, 牛剛剛去做復健.. 剛剛才到家...

樓主可以參考一下, 做一個這樣的座, 把USB Key直接插在上頭..

主機殼一蓋, 沒人會想去拆殼拿它的!!
如果怕主機殼被拆, 可以換特殊的主機殼螺絲(三角/星字/星字內突...) 防君子!!

网友:
我覺得4# A大 ... 透過USB插座延伸cable放在機殼內...  這方法方便可行性好些
但再改一下  透過USB插座延伸cable  之後放在抽遞裡

放在機殼內,將來 升級換PC時,可能會忘記有USB硬體鎖,連舊PC一起汰掉
(如果加上 操作該軟體人員 換人交接之後  會很有可能發生)
等到重裝軟體 發現找不到USB硬體鎖 那就好玩了

另外有個 搞笑的想法...  拿烙鐵錫絲 把USB硬體鎖和USB座 焊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來, 牛剛剛去做復健.. 剛剛才到家...

這個好~~~~多少銀子一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個好~~~~多少銀子一個?

超級牛手工製... 材料拆件零元... 創意無價...

A大要來一件?? 那咱可能要私訊酷幣交易囉~
不然... 樓又會給蓋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級牛手工製... 材料拆件零元... 創意無價...

A大要來一件?? 那咱可能要私訊酷幣交易囉~

收不收BT幣n_045|

网友:
你看看... 樓歪了啦~
連新台幣都不收!! 只收PG(PiGoo)幣喔!!

楼主:
感謝大家回覆
目前我能力還不到改裝啦...^^"
所以還是以不花錢的方案,把USB外面的插座(前面板與側面板各有二個)拉回殼裡,
怕被拆開就是用比較特別的螺絲鎖機殼(花小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