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野狼傳奇R150後鼓煞來令片檢查更換

楼主(2015-02-10):
野狼傳奇R150後鼓煞來令片檢查更換
1.      鬆排氣管螺絲(內側*2)
2.      鬆脫後排氣管下壓(正常前段與引擎銜接也需鬆脫卸下)
3.略鬆後鏈條右調整固定螺帽
4. 略鬆後鏈條左調整固定螺帽,另微順鬆開左外側固定大螺帽
5.拆後鼓煞盤固定臂插梢
6.拆後煞車盤固定臂螺帽
7.後煞盤固定臂螺絲
8.拆後煞車連桿螺螺帽
9.拆下後煞車搖臂與後煞車連桿脫離
10.拆下後煞車搖臂接頭
11.找一個適當口徑起子(圓鐵棒)插入後輪軸右孔徑固定
12.用適當板手拆內後輪軸左側大螺帽
13.找一適當小於後輪軸圓徑鐵棒推擠或敲擊與配合右側起子抽出
注意:排氣管需下壓或拆卸,排氣管會擋住後輪軸抽出,(此複式設計有防呆安全裝置,以防萬一,防止後輪軸與螺母鬆脫後,輪軸脫出後還有排氣管擋住最後一道防線,此時騎乘也較不穩,略有警告意味,需下車察看就近檢修(如改排氣管不在此防呆範圍內))
14.推擠後輪軸後,鐵桿回移抽出同時卸後輪軸間隔環
15.拆卸後輪
16. 後輪軸檢查圓度與上油
17.拆後煞車盤
18. 清理後輪鼓
19. 檢查煞車皮(來令片)或更換
20. 清理後煞車盤內
21. 後鼓煞車片與彈簧對稱安裝好
22. 單邊卡入後另一來令片180度翻轉卡入
23. 扳動後煞車搖臂看後煞鼓彈簧是否正常動作
24. 反向操作回復原狀
25.檢查煞車(調整後煞車螺帽),檢查後鏈條鬆緊(調整後叉二側左右微調小螺帽平衡與左側內外大螺帽固定),後調整煞車(調整後煞車螺帽),確認完成
以上參考

网友A:
我比較想知道,
這一代狼還是氣血循環機嗎?
有改噴射供油了嗎?

网友B:
多謝樓主發文指導

您的鏈條已經快調到底了,期待您換鏈條跟前後齒輪教學

野狼的煞車皮很詭異,厚度減個2MM幾乎調整螺帽就快轉到底了

网友B:
如果排氣管壓不太下來,記的把排氣管跟汽缸頭固定螺絲放鬆(紅箭頭)

一般機車行沒有樓主這麼厚工,都直接鬆後搖臂轉軸螺絲

网友C:
以我這種老混混來說,第24張圖,後軸心我會換個方向,從另一邊穿進來,
這樣下次拆後輪煙筒管就不用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排氣管壓不太下來,記的把排氣管跟汽缸頭固定螺絲放鬆(紅箭頭)

大夫~~您看的機車應該比你看的ㄚ貓阿狗還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想知道,
這一代狼還是氣血循環機嗎?
有改噴射供油了嗎?

fatzeros大
衝程略短,較不震。

不好意思我的是末代化油版,政府政令現在新車須供油噴射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謝樓主發文指導

您的鏈條已經快調到底了,期待您換鏈條跟前後齒輪教學

changold2大
還是內行人,除非修車或用過此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我這種老混混來說,第24張圖,後軸心我會換個方向,從另一邊穿進來,
這樣下次拆後輪煙筒管就不用管。

各有利弊,如圖13已說明,自行斟酌。
還有他真的有防呆,不是後輪軸對轉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夫~~您看的機車應該比你看的ㄚ貓阿狗還多吧~~

與A大
略有同感,圖都跑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有利弊,如圖13已說明,自行斟酌。
還有他真的有防呆,不是後輪軸對轉就OK了。

我騎過幾台野狼,還有朋友的,改成反方向超過20年。
還有我們一般是拆中軸大螺絲,放鬆排氣管。

補充:後軸被排氣管擋住不是防呆,後軸螺絲萬一鬆了,排氣管那端
就形成非固定,後輪會擺動。野狼後軸兩個螺絲大的是固定齒盤,小的
是鎖後軸,同樣是從本田來的車種,光陽卻都是單軸式。

网友D:
問個白癡問題~~野狼是循環檔還是國際檔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問個白癡問題~~野狼是循環檔還是國際檔ㄚ??

看車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夫~~您看的機車應該比你看的ㄚ貓阿狗還多吧~~

小弟現在是吃公糧當差過日子,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不能賺外路,所以看病都看感情不收錢,不過業主必須自備藥品設備材料,否則小弟只開診斷結果跟檢驗建議單,等東西傳好了再進行治療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有利弊,如圖13已說明,自行斟酌。
還有他真的有防呆,不是後輪軸對轉就OK了。

不過小弟覺得是否原廠就設計防呆,可能要由原廠說明

因為野狼的後輪軸軸心在避震器壓到底時,是可以由排氣管上方穿出,所以有些師傅拆後輪會壓下椅墊再推推擠擠拉軸心,就不用動排氣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謝樓主發文指導

您的鏈條已經快調到底了,期待您換鏈條跟前後齒輪教學

以我這種窮人級的修理法,剎車皮捨不得更換,會把樓主第17圖的拉桿
夾螺絲放鬆,往後轉移個一齒,繼續用個好久好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我這種窮人級的修理法,剎車皮捨不得更換,會把樓主第17圖的拉桿
夾螺絲放鬆,往後轉移個一齒,繼續用 ...

良心的建議最好不要,因為野狼的煞車踏板連桿設計很爛,
拉桿調過頭會導致箭頭所指地方磨到CA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良心的建議最好不要,因為野狼的煞車踏板連桿設計很爛,
拉桿調過頭會導致箭頭所指地方磨到CASE

有調拉桿才不會磨到,你可能沒弄清楚我的描述。

我說的是第17圖,它夾的角度就太往前,所有沒用上多久就沒得調整。

网友:
這個位置的拉桿可以調整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