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中華聯網寬頻46吋 Oui 有紅燈但無法開機

楼主(2015-02-10):
電視logo

型號

power按鍵未按下時有3.3v

power按鍵按下時0v

中華聯網寬頻46吋 Oui 有紅燈但遙控器與按鍵均無法開機,
有抓出按鍵到scaler走線,走線上量測到相同電位,如此可否判斷Scaler掛點?

网友:
第五台的電視,記得加盟金當初像要60萬還是80萬的樣子,當初有親戚來我加入,幸好沒加入

网友:
雖然此狀況不常出現...不過小尺寸倒是遇到不少...
量一下 Scaler背面是否有短路就知曉了...

ps: Chip 掏網應該有...

网友:
是聲寶oem的.遙控器也是同一隻

网友:
可能程序未跑完當機

楼主:
看來可能要換scaler或要重燒程序,這兩種方法都有困難度。悶!

网友A:
如是聲寶機器查看有沒有這顆ic  貼片8腳 3484P 容易壞 算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是聲寶機器查看有沒有這顆ic  貼片8腳 3484P 容易壞 算是通病

感謝提供!可惜主板沒這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