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110V電動起子 不轉動了

楼主(2015-02-10):
大賣場買的工具 廠牌:SHIN  KOMI

外觀

拆解中

DC 110V 馬達

無作動時黑線與紅線可量測到 DC-117V,但按紐一作動
馬達卻不會動,所以研判馬達燒壞了,在網路上找不到零
件可買,不知大大們是否有其它的辦法呢~

网友:
馬達燒壞的機率很低!除非你是不正常使用或亂用(極限使用)要不然很難
1.先看他的啟動電容是否足夠或有無損壞
2.按鈕檢查一下是否有接觸到接觸不良

若以上都不是!趕快拿去換新的吧(如果還在換貨期內)

楼主:
1.啟動電容用三用電裱,基本測試正常   2,按鍵正常有導通送電到馬達底端,  該如何是好呢?

网友:
馬達內有導電電刷嗎? 是否電刷問題?方便照個照片嗎?

网友:
電刷 積碳  量一下是不是高阻抗

网友:
馬達線圈量一下就知道好壞了

楼主:
請問  高阻抗  要如何測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高阻抗  要如何測量呢?

萬用表  指針表都可以

网友:
馬達和齒輪組是否分得開,分開後 用手轉動馬達軸心檢查是否有卡住,或轉動不順?

网友:
這是串激式馬達,不用啟動電容,AC或DC電壓都可工作
那些藍色電容的用途是火花消除,就算電容壞了,馬達也照常會工作

良品串激馬達,用直流DC 20V或30V施加,都可運轉

最簡單判定方式,指針歐姆檔(R檔)測馬達紅、黑兩線
用手旋轉馬達軸心(旋轉轉子線圈),歐姆檔會出現近似低阻抗
整圈呈現高阻抗,碳刷或銅刷故障
旋轉出現某一角度不正常阻抗,則為某一級轉子線圈斷路
碳刷更換,請參110VAC 電動起子

网友:
有可能是碳刷故障

网友:
看圖片工具還滿新的,因該不是天天使用

先排除為碳刷問題,底下請測試看看

由圖可看到此工具可"正&逆向"旋轉,我遇過一例:

家具工人到我家安裝家具,拿出公司配的bosch電動起子裝家具螺絲,沒一下也就不轉了
再那邊又是拔電池又是東轉西轉的,怎樣多是停擺,最後還在噓公司買這新的bosch爛工具

我當下看了一眼,就發現"正&逆向"開關沒撥到底,我拿起~起子撥一下後立刻可以正常work

或許你可先確認此步驟後,再來確認碳刷及其他部分

楼主(2015-03-13):
昏倒,為了查碳刷是否有問題打不開機盒呀,看來明天要來去買一些工具才能拆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