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Fuji Xerox DocuPrint 203A雷射印表機的電暈線斷了,有替代品可...

楼主(2015-02-10):
Fuji Xerox DocuPrint 203A雷射印表機的電暈線斷了,有替代品可以用嗎?

底下是斷掉的電暈線照片,還有1段在感光鼓上

或者哪裡可以買到電暈線

電暈線(大陸用語:電暈絲、電極絲)是充電的功能件,一般直徑在0.06---0.08mm之間,常用材料爲鎢絲或鎳鉻合金,爲了防止電暈線在使用中發生氧化,有的在鎢絲或鎳鉻合金絲的表面還鍍了一層金或碳。

网友A:
影印機的放電線不知是否可代用

网友:
不銹鋼絲

但是熔點是個問題
電漿可以輕易弄斷的   粗一點 說不定可以但是會有間距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影印機的放電線不知是否可代用

其實那是同樣的東西,我之前修影印機都是用黃金的高壓線!
只是那個要注意,不能拉太緊或是太鬆,不然都會再斷!

楼主:
GOOGLE搜尋後,有人說可以用銅線替代,找出壞掉的USB傳輸線,取出裡面的細銅線,大小原規格看起來差不多,
換上去後列印測試頁,已經恢復正常,只是細銅線的耐用度,就不知道可以用多久了。
此印表機是wooden贈送的,在此一併謝謝他。

印表機外觀

圓鼓組件與碳粉卡匣組合

圓鼓組件與碳粉卡匣分離

圓鼓組件

列印比較

网友B:
看來這台印表機真的適得其所,且物盡其用了, fks 大又為環保盡一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這台印表機真的適得其所,且物盡其用了, fks 大又為環保盡一份力了。 ...

在用替代品時,原本打算如果失敗了就要到掏寶買電暈絲了,但發現沒有我要的型號,網路上也有人問此型號的印表機在win8的驅動程式問題,有人用brother HL-2030印表機驅動程式替代,我發現brother HL-2045的外型一樣與說明書也幾乎一樣,掏寶裡有賣此型號的電暈絲。

网友:
嗯~這個就厲害了,這樣我也要學下來,下回可以派上場喔~

网友C:
大同電鍋加熱片裡面有兩款鎳鉻絲
粗線為800W主加熱,像頭髮般細線為保溫40W,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同電鍋加熱片裡面有兩款鎳鉻絲
粗線為800W主加熱,像頭髮般細線為保溫40W,試看看吧!

感謝三太子提供這個鎳鉻絲,如果細銅線撐不久,再找這個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三太子提供這個鎳鉻絲,如果細銅線撐不久,再找這個試試看。

如果手上沒有故障的電熱圈
去大同服務站試看看,恰巧遇到有故障品,都會送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手上沒有故障的電熱圈
去大同服務站試看看,恰巧遇到有故障品,都會送您 ...

謝謝三太子提供資訊

网友:
較多人使用卷裝的那種代用

但是打結要夠實,電極絲的壓力也要適中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