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T38A 一直出現 OSD 選單

楼主(2015-02-10):
拔掉按鍵一樣出現 圖二情形

DOWN 按鍵電壓 1.11V

其他按鍵則 3.2V

請問是這種情況是?

网友:
看看上方的排阻有沒有異常....

网友:
小弟拙見....

檢查一下CP7、8排容有無擊穿的,導致電位被拉低,形同持續按著按鍵..

楼主:
MCU 掛了

這塊有沒有什麼可能替換的

有看到 同型號 A190A2-H-S1

但由於排線那裡不意樣(板子較短)

好像不能用

网友:
以前也有遇過選單不斷跑出來,結果是按鍵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 掛了

這塊有沒有什麼可能替換的

可換長一點的軟排

网友:
CP7 CP8 可以拆下不裝

楼主:
CP7 CP8
換掉就可以了

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