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讓車庫捲門和電燈一起動作?

楼主(2015-02-10):
構想在鐵捲門裝微動開關串接點滅器(因為晚上才需用到電燈)---微動開關要裝哪一種該如何裝設比較容易ㄋ?防盜器材上有一種上裝式鐵捲門感知器但是動作剛好相反(不知道內部可以改接線嗎?)-----有人裝過類似的改裝嗎

補充內容 (2015-2-20 07:51 PM):
突然有一個想法,如果加裝一個繼電器做自持式電路,把on和鐵捲門的上並接,把off和鐵捲門的下限開關並接,然後把繼電器的no接點和電燈開關並接...

補充內容 (2015-2-20 07:51 PM):
不知道這樣可行嗎

网友:
我在家裡電動門附近裝了一盞感應燈,人靠近就亮,幾秒鐘後自動熄掉。

楼主:
本來有想過感應燈~但是感應燈有誤判和年限的問題~所以如果有合適的微動開關會想使用微動開關比較長久

网友A:
樓主是要關門開燈吧...
選NO或3點式(Com,NO,NC)的磁簧開關就好了...
沒屋頂的有賣約70元,建議外加一顆繼電器做負載驅動,因為磁簧開關負載很小(低於0.5A),通常要加繼電器作中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是要關門開燈吧...
選NO或3點式(Com,NO,NC)的磁簧開關就好了...
沒屋頂的有賣約70元,建議外加一顆繼電 ...

磁簧開關用在鐵捲門上不好施工吧?

楼主:
有想過使用上裝式鐵捲門感知器搭配一個繼電器改成NO輸出

网友:
其實我因為裝在裡面,我並不是裝那種整體的鹵素燈,我只用感應開關
驅動LED燈,比較省電也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簧開關用在鐵捲門上不好施工吧?

磁鐵黏在鐵捲門底部(偷懶用3M強力雙面膠,外糊水性壓克力膠)...
磁簧開關黏在門邊固定,這樣關門到底磁鐵吸引開關導通過電,啟動繼電器(選有燈的或外加燈泡),負載過電...
可以參考XX保全(門口有保全裝的感應器,藥局啊診所之類的,等等都有),大都是這樣裝...
記得要黏在門內側避風雨,壽命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