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ANOH L-2239W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5-02-11):
廠牌 : HANOH
型號 : L-2239W
問題 : 開機無電源黑屏(電源指示燈不亮)
圖示 :
(機身型號)

L2239W-1

L2239W-1

(拆解內部)

(目視疑點)

L2239W-3

L2239W-3

(損壞零件)

L2239W-4

L2239W-4

(完修圖)

L2239W-5

L2239W-5

維修流程:
1.更換疑點電容器後上機測試,仍無電源指示.
2.檢查ON/OFF,無電壓輸出.
3.隔離檢查電源開關,按壓無效.
4.更換開關後上機測試,可以開了.

撿到一個軟的!修完交差!
新手初帖!請各位多指教!

L2239W-2

L2239W-2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文

网友A:
恭喜完修.昨天遇到一台按鍵全壞更換OK.

网友B:
請問如何處理拆下來的電容?須作回收的動作嗎?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

网友C:
這個品牌內部的PI+AD板,跟Viewsonic 一樣

怪了!

谷歌一下~這品牌好像是越南廠,難不成這是viewsonic在越南的品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品牌內部的PI+AD板,跟Viewsonic 一樣

怪了!

奇美的套裝組合~~~他的面板應該也是奇美的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如何處理拆下來的電容?須作回收的動作嗎?

通常都是收起來一起給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昨天遇到一台按鍵全壞更換OK.

ㄏㄏ..恭喜喔!也是一台前兩天也碰一台奇美22吋~換了6顆按鍵~真不知是怎麼按的~

网友:
有可能是近來按鍵開關品質較差.很容易受環境影響內部變黑變高阻值.造成誤動作.不動作!維修時是常遇到的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看來按鍵很容易故障! 我一直以為按鍵是最不會故障的。(菜鳥的感覺)

電容我都直接丟垃圾桶,看來要多多愛護地球,以板大為榜!做好資源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