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HER CDPLAYER (型號不詳)不讀片

楼主(2015-02-11):
開機螢幕顯示NO DISC
光碟片不轉
可是用手直接轉CD片可正常播放,停止播放再PLAY要再用手直接轉CD片才可
CD主馬達阻值大約130歐母,雷射頭VAM1202 有換新
請問有那位大大可提供意見

補充內容 (2015-2-13 11:30 AM):
USHER   CD播放機
型號不詳

网友A:
檢查一下cd座上的開關---------------量一下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一下cd座上的開關---------------量一下阻抗

座上的開關正常

网友:
會不會是focus gain有點跑掉,導致一開始偵測不到CD,等到手CD一轉有反射訊號進來就正常了?

网友:
用手轉可以唱,哇!那可以CUE 當DJ 用。

网友B:
亦菲大
請問開機馬達電壓幾伏呢?
馬達直接上電會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亦菲大
請問開機馬達電壓幾伏呢?
馬達直接上電會轉嗎?

馬達直接上電會轉
2.5V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直接上電會轉
2.5V

2.5V??
這台馬達電壓是幾伏的呢?

网友:
會不會還是雷射頭問題

楼主:
雷射頭有問題因該不能PLAY

网友C:
樓主您的說明還滿詭異的,已經NO DISC當然碟片會停轉,因為雷射打上去收不到該有的反射訊號

您是碟片一開始就不轉,但是一放片子再用手轉就讀的到嗎,這樣應該問題在馬達或馬達控制器

如果NO DISC後再用手轉竟然還能撥放,這就非常奇特了,因為CD是數位訊號,必須先抓到片子,再讀出目錄,最後才能撥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射頭有問題因該不能PLAY

你確定嗎

网友D:
雷射頭不是已經換過?  有改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您的說明還滿詭異的,已經NO DISC當然碟片會停轉,因為雷射打上去收不到該有的反射訊號

您是碟片一開 ...

是碟片一開始就不轉,但是一放片子再用手轉就讀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雷射頭不是已經換過?  有改機嗎?

沒有改機

网友E:
SP M測130~(指針*1)?

那就是你沒放掉(手)煞車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 M測130~(指針*1)?

那就是你沒放掉(手)煞車

大約120
沒放掉(手)煞車???

网友C:
請問樓主您只換雷射頭還是CDM模組全換

建議您從主軸馬達跟馬達控制部分下手

网友:
CD唱盤,尤其是早期的,幾乎都是等線速控制,所以轉速一開始約550,到後來變180,倒是電腦光碟機都變等角速

樓主您有清一下馬達排線接頭嗎,小弟上次修1台DVD PLAYER,症狀是上片後碟片常常轉一轉後,速度一直忽快忽慢,撐了幾分鐘回報讀不到片子,結果清一下馬達排線接頭竟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您只換雷射頭還是CDM模組全換

建議您從主軸馬達跟馬達控制部分下手 ...

模組全換

网友F:
請依版規補上型號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依版規補上型號好嗎?

wish大
機器上只有廠牌沒型號

楼主:
目前將TDA7073A換新
也是已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機器上只有廠牌沒型號

那麻煩你補充該機器只有廠牌沒型號好嗎?

网友:
這台是 USHER CD-1 CDPLAYER,

GOOGLE 一下就有了,這麼好用的搜尋工具都不用,

我想亞瑟音響蔡董今天在音響界能闖出名號來,這種名聲問題不會不注意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機器上只有廠牌沒型號

我沒有用過這個廠牌的,不過你說沒有型號,我用"USHER CD PLAYER 型號"去查,就有CD-7....所以這個就是CD-xx系列的.

若有手冊的話,手冊應該也有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約120
沒放掉(手)煞車???

意思是說你如沒用手去煞

那這顆馬達的阻值是偏低的@

网友:
一般都有測試模式---------------------如果你能取得如何操作----------就容易多了

网友:
大大:

補機箱前後相片也許大夥就看到型號,USHER CD-1

网友:
在我的管理概念上取向於 給予一些緩衝時間
這個緩衝時間 就是 系統給予發文者可編輯修改 時間限制內
有改正-- 留    不改就移回收
痞友有發現問題噹下去 告訴我不用客氣  有時候我也看不出問題

這篇USHER   CD播放機    標題沒寫產品型號
一般來說 音響器材控制面板 都會有標產品型號
但已註記 型號不詳   我想發文者有去注意  版規有要求

不過老實講  我連USHER 有出CD播放機  也不知
倒是 搜了[USHER CD PLAYER]  真的出現了

第二點  這台機器控制面板  有標產品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