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 FX-40220ET-BS1 電子安定器維修請教

楼主(2015-02-11):
各位大大好~小弟手上有一個電子安定器像圖片中那樣

起初是因為燈管不會亮,就換了新的燈管上去,結果還是不會亮,只有在燈管兩邊有微弱的黃光燈管沒有點起來

確定電源220V正常後,我就拆下電子安定器,首先發現有裂錫跟電容老化的狀況,保險絲沒有燒斷

換上
47uf 25V *4
220uf 25V *1
47uf 450V *1
224j 630V *1
224j 400V *1

之後安裝燈管重新開啟一次,還是不會亮,參考了“[一般家電] 數位主動功因電子安定器拆檢”這篇文章

沒有裝上燈管過電後測量B+有324V,這時候我做一件事就是先把一隻燈管裝上,轉到圖片中on的地方還是不會亮

於是我就東轉轉西轉轉,電燈都會微微的亮,直到轉到圖中的燈管接點位置就可以正常點亮,接下來剩下的兩根燈管也是用這樣的方式點亮起來

這時候再次測量B+有403V正常電壓,原先想說會不會是接觸不良,於是燈管保留原來點亮的位置,關電重開結果是不會亮

會不會是前篇文章中提到的“如果單組燈絲亮但燈管不點亮,這是對應之啟動 912 pF 電容有短路”,這個問題?因為今天才看到這個可能點

所以我明天在拆焊下來看看,可否有大大可以指點指點~謝謝!

网友A:
啟動電容是對應單一燈管,不太可能三支同時都不會亮!
請檢查細微錫裂處再補焊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啟動電容是對應單一燈管,不太可能三支同時都不會亮!
請檢查細微錫裂處再補焊試看看! ...

大大您好~謝謝你的建議,我有重新檢查全部的接點,現在的狀況是這樣,中間點不起來,兩邊會有微弱的閃爍

請問可以指點一下維修方向嗎? 謝謝~

网友:
我覺得如果不是大顆電容旁的四顆N-MOSFET腳有錫裂(先補焊),
不然就是有幾顆壞掉了! 其中一顆兩支腳的應該是二極體!
可以向"popcorn"提出請教(傳送訊息給他)!
我不是電系專業的,常常也搞不好自家的電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