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島田牌電源供應器的問題

楼主(2015-02-11):
請問島田牌電源供應器的問題,如圖
1.這款電源供應器只有一個電壓調整鈕,我想用來對12V汽車電池充電,我想調到13.5V限流2安培,但電壓調整到面板指示7V時,用三用電錶量測卻已20V,如果供應器指針調到13.5V,接上電池(原12.5V),電流表卻爆表到15A,想請教高手,這款供應器沒有電流調整鈕,該如何調整操作?或是我的電源供應器已經掛了?

謝謝指教

楼主:
順便說一下,當電壓調到指針為零時,三用電表已經15V

网友:
電壓表換一個看看

网友:
這種電源供應器,僅利用TRICK調整電壓
並無法調整電流

可以找一顆水泥電阻並上去,在量測電壓看看
必須先確定
1.電源供應器選擇"直流"
2.電錶也要選擇"直流"

网友:
一般簡易型的電瓶充電器,僅是接整流二級體+變壓器的不同的二次輸出側去充電.由於非存脆水平的直流,所以會有誤差電

网友:
不知方不方便,如可以拆開機殼拍些照片,還有上電表測得數據資料照片給站上大大參考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教。
如果接上電池當負載,電壓會被拉下來,這樣的供應器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教。
如果接上電池當負載,電壓會被拉下來,這樣的供應器正常嗎? ...

可以先將電壓旋鈕調製"最小"
再接上電池,並且掛上電壓表
送電後,慢慢調整旋鈕
讓"電流表"數值慢慢上升

建議充電電壓最高14.7~15V
充電電流:0.1C-0.3C(也就是電池容量乘以0.1~0.3倍)
並且充電時,需有人在旁監督
否則有過度充電疑慮

网友:
建議您打開外殼,如果跟小弟修的這台差不多,那您也不用想太多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2505-1-1.html

小弟修的這台,電流調整鈕根本只是電壓調整鈕的微調,基本上電壓動電流也跟著動,完全做不到恆流或恆壓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教。
如果接上電池當負載,電壓會被拉下來,這樣的供應器正常嗎? ...

要看內部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