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三級管規格

楼主(2015-02-12):
三級管

三級管

N  47X   N 三顆
請問前輩三級管規格,我上網GOOGLE查詢MARKING CODE N  得到結果是

請問照片中的DAN202K是正確的嗎?
或者有其他比較容易買到的替代品
補充 剛剛仔細看一下N 旁邊有兩個小數字45

楼主:
前輩您好 DAN202K 已經買到另外請教  47X 這顆 我用marking code 在GOOGLE搜尋

http://smdcodes.com/3-pin-smd/3-pin-smd-4.html
並沒有47X這代號 只有4.7X 請問有辦法量測判斷是哪一種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您好 DAN202K 已經買到另外請教  47X 這顆 我用marking code 在GOOGLE搜尋

http://smdcodes.com/3-p ...

無法判斷

1.無法得知SIZE大小
2.照片不夠清晰
3.無PCBA全貌及元件用途
4.未提供實際量測數據

會不會是 4.7x ?
02CZ4.7-X
http://littlediode.com/datasheets/pdf/Datasheets-02C/02CZ18Y.PDF

圖樣 (4.7Y)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楼主:
抱歉後來更換後測試並非此零件造成量測值錯誤 而是線路上的C2553異常造成'量測值異常更換後正常
另外請教一下如下圖照片 外觀看起來像是鋁製的電容 小弟使用雙頭銲槍夾解焊

c1

c1

下方小顆這個一解焊溫度350度結果整顆化成一坨跟錫融再一起

c2

c2

請問這也是電容嗎?  應該如何確認其規格
請前輩指教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