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山葉化油勁風光125 碼錶線更換

楼主(2015-02-12):
家人騎了9年的通勸工具山葉化油勁風光125 時速錶不動了...
因平常休假時偶爾會騎它出門, 但未發現時速錶有任何"動作"異常,
判斷只是碼錶線用久老化斷裂, 所以買了一條原廠的碼錶線回來更換,
順便分享一下更換過程~

材料及工具:
❶原廠時速錶線一條
❷十字起子
❸尖嘴鉗

0.左起尖嘴鉗 十字起子 原廠線材

0.左起尖嘴鉗 十字起子 原廠線材

▲左起尖嘴鉗 十字起子 原廠線材

1.碼錶線原廠料號

1.碼錶線原廠料號

碼錶線原廠料號

2.拆下龍頭4顆螺絲

2.拆下龍頭4顆螺絲

拆下龍頭4顆螺絲及前斜板蓋2顆螺絲

3.從前面把龍頭前蓋出點力氣拔開

3.從前面把龍頭前蓋出點力氣拔開

從前面把龍頭前蓋出點力氣拔開

4.把方向燈接頭拆開,並將龍頭蓋放一邊收好

4.把方向燈接頭拆開,並將龍頭蓋放一邊收好

把方向燈接頭拆開,並將龍頭蓋和前斜板蓋放一邊收好

前斜板蓋螺絲

前斜板蓋螺絲

前斜板蓋主螺絲(一時忘了拍照從網路上借來的圖)

=============抱歉這步驟無圖==============

 這裡先將前斜板蓋拆下, 拆下時別忘了分離大燈電源接頭

===================================

5.用尖嘴鉗將時速錶輪胎端螺帽逆轉鬆開

5.用尖嘴鉗將時速錶輪胎端螺帽逆轉鬆開

用尖嘴鉗將時速錶輪胎端螺帽逆轉鬆開

鬆開後抽出來,可看到轉芯~

7.輕輕抽出轉芯可看到己斷,這就是時速錶不動最常見主因

7.輕輕抽出轉芯可看到己斷,這就是時速錶不動最常見主因

抽出轉芯可看到己斷,這就是時速錶不轉動最常見主因

8.將錶端線頭也一併拆下~

8.將錶端線頭也一併拆下~

將錶端線頭也一併拆下~

9.將保護套往下拉,一樣逆時轉開

9.將保護套往下拉,一樣逆時轉開

將保護套往下拉,一樣逆時轉開

10.將舊線材拉出後,照原來線路的走路換上新線材

10.將舊線材拉出後,照原來線路的走路換上新線材

將舊線材拉出後,照原來線路的"走路"換上新線材

11.最後將輪胎端接頭接好,再反序將外殼裝回,完成!

11.最後將輪胎端接頭接好,再反序將外殼裝回,完成!

最後將輪胎端接頭接好,再反序將外殼裝回,完成!

謝謝收看~

网友A:
血淚教訓,裝回時螺帽最好用徒手裝,不要借助鉗子等工具,覺得不夠緊就墊個布或餐巾紙

因為螺帽是鋁做的,太用力會裂開,小弟掛過一次,還好原件是斷線,後來新線加舊管拼裝後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血淚教訓,裝回時螺帽最好用徒手裝,不要借助鉗子等工具,覺得不夠緊就墊個布或餐巾紙

因為螺帽是鋁做的, ...

感謝補充說明~
個人通常都會先徒手裝再用工具逼緊一點點~
而拆時會先用工具放鬆, 再徒手轉下~

网友B:
習慣新碼表線再多灌點油進去 再裝上車

网友C:
車行友人教只換傳動線就好,極快速換好

网友D:
這台跟我的SV不知相差有多少喔~~~外殼不一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跟我的SV不知相差有多少喔~~~外殼不一樣而已?

除了外型、車架、有碟煞外~印像中引擎好像是同一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外型、車架、有碟煞外~印像中引擎好像是同一顆~

SV也是有前碟的......

引擎似乎有改良過,就是活塞連桿小端有油孔,從活塞銷
流出,我這種就沒有~~得靠噴濺潤滑

网友:
碼表線斷掉前一般會有一段時間時速表會跳,就是明明車子速度很穩定,但是指針會突然跳一下,表示鋼索有斷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車行友人教只換傳動線就好,極快速換好

只換芯也是可以的~但一般材料行不知有沒單賣芯?
而且買這一整條其實也沒貴到哪去說(至少比去車行換便宜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習慣新碼表線再多灌點油進去 再裝上車

是的~通常是會再灌黃油進去, 但手邊沒那灌油工具,
而且這條到手時整個轉芯裡其實還蠻多油的, 所以也就偷懶直接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換芯也是可以的~但一般材料行不知有沒單賣芯?
而且買這一整條其實也沒貴到哪去說(至少比去車行換便宜 ...

大大:

您這樣換是正確,只是較厚工,要拆裝,

网友:
圖解很詳細
謝謝分享。

网友:
又圖片可看我就比較了解很詳細~~
謝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