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勳風電子式除濕機 HF-619 除濕開關及散熱風扇故障維修

楼主(2015-02-12):
廠牌: 勳風電子式除濕機
機型: HF-619
症狀: 經同事描述說除濕開關壞了, 無法進行除濕, 另外打開電源會有咔咔咔異音.

診斷: 經檢查開關確實故障, 咔咔咔異音是因為散熱風扇壞了要轉不轉的發出聲音.

不多說~動手拆~

型號

型號

▲機型 HF-619

無法除濕

無法除濕

▲左邊的故障除濕開關切換無手感.

變壓器

變壓器

▲變壓器

散熱風異音

散熱風異音

咔咔咔異音來源

開關線路

開關線路

▲用尖嘴鉗將接頭拆下.

開關規格

開關規格

圓型洛克2P開關, 規格 125V 10A.

開關熔掉

開關熔掉

▲分解它 發現都熔掉了...手邊沒有備料要訂購...

打開變壓器

打開變壓器

▲眼尖的朋友應該發現了...

電容大肚子

電容大肚子

▲發現三顆大肚子電容, 分別為 25V 1000uf及25V 680uf*2.

換上日系電容

換上日系電容

▲手邊只有Rubicon 25V 1000uf, 所以三顆全上.

電源開關線路虛焊

電源開關線路虛焊

▲眼尖的朋友應該又發現到...

電源開關線路一抽就掉

電源開關線路一抽就掉

▲沒錯...用手一抽就掉...虛焊!!! 最後要補焊

來兩張電源板特寫吧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紅圏處有虛焊, 前輩們說全板補焊加強是必要的)

散熱風扇規格

散熱風扇規格

▲故障散熱風扇規格 DC12V 0.08A

換上電腦CPU 3P風扇

換上電腦CPU 3P風扇

▲換上CPU用DC12V 0.16A 3P風扇, 並截斷沒作用的藍色轉速傳感線

======[  因手中沒有洛克開關, 中間隔了2天送貨期 ]======

洛克開關到貨了~~

換好新的開關, 整機組裝好~試機!!!

開啟電源

開啟電源

▲電源開啟正常

開啟除濕

開啟除濕

除濕開啟正常(綠色LED拍不大起來)

開啟負離子

開啟負離子

負離子電源開啟正常

完修

完修

▲完修

換下的零件

換下的零件

這次換下的故障零件

以上~獻醜了~

网友A:
阿魔的同事是美眉吧~
不然怎麼修的那麼仔細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魔的同事是美眉吧~
不然怎麼修的那麼仔細說

痾~這樣三太子也看得出來!!!果然神力不凡!!!
其實是阿魔本身個性較龜毛啦~
不過這台的主人是美咩沒錯, 雖然咩是前同事...
但拿來的是現任同事, 咩的老公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痾~這樣三太子也看得出來!!!果然神力不凡!!!
其實是阿魔本身個性較龜毛啦~
不過這台的主人是 ...

有老公的咩~~太子爺一律開高價讓對方知難而退..

网友C:
請問這個是用致冷晶片嗎,還有請先進提供經驗,致冷晶片跟壓縮機,哪一種除濕比較省電跟效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老公的咩~~太子爺一律開高價讓對方知難而退..

阿魔都是修作功德的...換來一大杯飲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個是用致冷晶片嗎,還有請先進提供經驗,致冷晶片跟壓縮機,哪一種除濕比較省電跟效率好 ...

回大大~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可能要請太子爺降駕來開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個是用致冷晶片嗎,還有請先進提供經驗,致冷晶片跟壓縮機,哪一種除濕比較省電跟效率好 ...

這台無壓縮機應該就是製冷晶片,當然冷凍循環壓縮機效能比較好啊!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