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4268視訊盒電容容值

楼主(2015-02-12):
各位前輩好:

      小弟一台歌林KLT-4268接HDMI和AV1都正常.但收看電視時常常會發現冷機

雜訊嚴重無法觀看.選台之後有時會正常.所以目前朝向視訊盒檢測.拆機之後這電

容容值考倒我了!麻煩前輩指導一下

請教47VFK.7W3是???

100CFK.7B4是???

22CFK.7Z3是???

220VFK.6QN是???

感恩!

网友:
感恩~又學到了!

楼主:
所以47VFK.7W3是 35V47UF

100CFK.7B4是16V100UF

22CFK.7Z3是16V22UF

220VFK.6QN是35V220UF嗎?

謝謝duncan大

网友:
建議你把鐵蓋也順便拆開,看看裡面是否還有電解電容

网友:
這種症狀換掉TUNER週邊的電容應會好。

若未改善再查 TUNER 到 訊號切換 IC 的交連電容.

网友A:
想請問各位前輩.如果不想用金屬電容.是否可用同樣的電解電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請問各位前輩.如果不想用金屬電容.是否可用同樣的電解電容.??

你所說的全屬電容是指那些金屬豰的電容嗎?

樓主 wml 大 標示的那些都是鋁豰的 SMD 電解電容。

网友:
對 想省點工用一般電解電容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說的全屬電容是指那些金屬豰的電容嗎?

樓主 wml 大 標示的那些都是鋁豰的 SMD 電解電容。 ...

對 想省點工用一般電解電容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nasonic fk series

V-->35V   C--->16V

感謝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