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個電學問題~~

楼主(2015-02-13):
修理一個電源,東訊2488主機用的,有一個觀念無法釐清,紅色為穩壓 IC7812,紫色二極體,藍色電容,當我電表量黑色 "1" 的地方有14V,為甚麼量黑色 "2" 會沒電壓?照理說,電流是由"2"流向"1","2" 是變壓器的一隻腳~~

网友A:
"2"點是交流
經二極体來到"1"點是直流
用交流測量應會有電壓
測出的交流電壓應會比直流電壓高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點是交流
經二極体來到"1"點是直流
用交流測量應會有電壓

感謝回答~~

再請教~~ 我藍色右邊應該是屬高壓部分,左邊應該是屬低壓部分,電路來到左邊還會用交流電應用嗎?

我用B點與ACDEF 量交流電壓都沒數值,與G,H,K量,有66V,30V高壓,這樣是正常的電路邏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