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710T 畫面異常

楼主(2015-02-13):
目前有一台SAMSUNG 710T 螢幕,一上電會出現畫面橫白條紋的現象,有打開看過Pi 板電容正常,量測電壓,12v,5v也都有
邏輯板上電壓也正常,也有嘗試更換新的EEPROM(A81SC),也更換了新的有燒錄Code的MCU(NT68F63L),但是依舊沒辦法
也量測了t-con板上的電壓有正常5v,3.3v,1.2v,LVDS線材也沒有斷,所以還請高手指導小弟一下,還有哪邊可以檢查的?謝謝!

正常時

待機沒送訊號正常時

待機沒送訊號正常時

異常時

待機異常時1

待機異常時1

待機異常時2

待機異常時2

网友:
電路板的圖??............

輸入訊號的畫面ˋ如何呢??

网友:
OSD 能顯示出來
查找VGA輸入的那塊板子(AD板)上的 穩壓IC(2.5V或1.8V) 及 穩壓IC周圍2.5V或1.8V用的小濾波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