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188-3M01 疑問

楼主(2015-02-13):
您好各位大大
小妹第一次發文
如有出現新手白木發言敬請見諒

此板型號FSP188-3M01
想要知道的零件規格為紅線處
目前只知應為"熱敏電阻"
懇請客為大大幫忙~感謝

楼主:
抱歉
好像發錯版了
請板主幫我移到"液晶顯示器維修技術"區

不好意思麻煩您了

网友:
那是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   NTC
是用來抗剛上電時的衝擊電流  穩定後電阻值時下降就可忽略了

看一下 顯示器銘板  上面應該會標示 運作功率  可以反推電流  就可以知道NTC大概要用哪種規格的

取125%就好

10A耗電流  用12A NTC

网友(2015-10-03):
零件編號為︰SCK 2R55A

网友A:
老大什麼時候變的這麼熱心 ~

連零件規格編號都有 !!

网友B:
這裏就有,便宜又好用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u&k=ntc&c=0

保險絲恐怕也燒了吧!?
不過這零件會燒一定要檢查後面的元件是否有短路,若不排除恐又再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什麼時候變的這麼熱心 ~

連零件規格編號都有 !!

原來我在你心裡是個不熱心的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裏就有,便宜又好用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ulist00.php?s=poporu&k=ntc&c=0

這個廣告打的太明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廣告打的太明顯了.....

打廣告刪帳號~~哈哈我來鬧的,快酸,免得我被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廣告打的太明顯了.....

哈哈!有人對號入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