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X221W A 求助電壓線路圖

楼主(2015-02-13):
圖一.

圖二. 電源高壓板 背面

圖三. 電源高壓板 正面

圖四. 主機板

由於圖二主機板用紅色圈起來的地方,因稽納二極體故障解焊起來,可是上面的代號已經不清楚了,所以我不知道該稽納二極體要換幾v的,所以想請問各位大大是否知道這顆稽納二極體是用幾V 謝謝!!

网友:
這張圖可用?

网友:
圖片太小,難以辨識,建議樓主重傳  每張 800*600 200KB以內。

楼主:
ZD120這顆二極體我已查到電壓並且已換上了,但是板子的背面也有一顆ZD121二極體,因為這顆的代號數字已經不見了,我需要這顆正確的代號及電壓!!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