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印表機

楼主(2015-02-13):
這幾年最近流行3D成型印表機
我也存了點錢(好久...)
買了一台來學習
以下我下載了網路上資源,別人畫的大象
只是我把牠放大.再修改內部挖空.並開了個孔..就變成手機架與存錢筒
才印好,女兒就搶走了.....
不知道有沒有痞友有相關的列印撇步,可以將模型切片的更好.

印大象之前的小象原型

网友:
哇~~  20小時58分

网友:
看到了吧,這個叫做 -- 耐心試驗器 ...
上次看人家印那個101,就花了8小時了.

网友A:
沒有看到印表機外型,台製或中製品?

你是否印了不同的大小版本,不然那個一塊錢的存錢筒,怎麼與你女兒手上拿的比例怪怪的?

手機跟你女兒手上拿的是相同大小,而那個存錢筒是另一個迷你版的,是這樣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看到印表機外型,台製或中製品?

你是否印了不同的大小版本,不然那個一塊錢的存錢筒,怎麼與你女兒手上 ...

是一大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看到印表機外型,台製或中製品?

你是否印了不同的大小版本,不然那個一塊錢的存錢筒,怎麼與你女兒手上 ...

我是來這間買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530509121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來這間買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5305091213

所以買的是成品,價格算不錯了,不知它印出的表面平滑度如何,圓形和平面都要檢查才知道,因為這個就是價格的重點,目前在印出速度上仍無解,只能等啊等,望啊望,望它快印好.

等整體市場價格普遍性到NT$10000的時候,就是3D市場開麥拉的時候了.

你可以下載 google sketchup 8 中文版來玩(免費的),很久沒玩這個了,以前只玩到5版而已,還有免費模型一堆.

不要單純的到sketchup.com下載sketchup,那是要coco$的喔,只能試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