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EM-42LE05D LED維修

楼主(2015-02-14):
兩邊亮度不一有時又不亮第一次發文如有不周請各位癖友指正

亮度不一

亮度不一

恆 流板正常判斷LED燈條不良

恆 流板正常判斷LED燈條不良

拆開發現LED接 座接觸不良 是聲寶通病 已修好多台

拆開發現LED接 座接觸不良 是聲寶通病 已修好多台

重新捕焊

重新捕焊

亮度正常

亮度正常

完修 同行送來半天就交 機

完修 同行送來半天就交 機

有時也會燒壞恆 流板這塊不便宜 也是要原版修護

有時也會燒壞恆 流板這塊不便宜 也是要原版修護

网友:
蘇喿挑燈夜戰發實例,辛苦啦!

標題若加註故障原因卡好哦!

网友:
厲害@@老手一看就知道哪邊出問題

楼主:
謝謝..吳大提醒第一發文就發錯圖片恆 流板傳到電源版.也剛學會貼圖.看各位癖友無私的發文與教導是 值得學習.大家互相交流.分享經驗..廣結善緣.結交好友是我在這網站目的

网友:
他們很愛用小電容湊數~~

网友:
好功夫一看便知問題在哪

网友:
恭喜~版大遇到軟的

我都遇到硬的  燈條的燈珠壞  改線路  但空焊最多

總共4阻燈條

上次遇到一台壞三組  超無言

原因是前一位維修者把回授端全部短路

讓燈條B+升高到40V以上燒一堆燈珠(這樣改一組壞了會讓升壓板持續送高電壓)導致燒燈珠

所以維修的人   偷吃步  真是不應該

网友:
精準判斷.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真高手,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吳大提醒第一發文就發錯圖片恆 流板傳到電源版.也剛學會貼圖.看各位癖友無私的發文與教導是 值得學習 ...

建議您修改標題,要怎改請說一一下吧!

楼主:
吳版大你 好.麻煩你.維修改兩邊亮度不一樣..還有另外一篇.SONY.KDL-46EX600.一閃即滅紅燈閃2下.多了派字也 麻煩修掉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