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從某機器拆下的分子篩(?)

楼主(2015-02-14):
首先這是外觀。
這是從類似這產品身上拆下的。

螺絲解開後。上部調壓閥部份。

拿掉調壓閥。分子篩筒俯視。

底部。

底部蓋板移除。電磁閥膜片部份。

移除分子篩筒之後的底座俯視。

題外話,有大大知道這可以再生或是重新裝填嗎@@?

网友:
請問是氧氣機的嗎?好像不用更換

楼主:
算是製氧機,但是用在美容用途,似乎使用一段時間就會失效,主機偵測氧氣濃度不足。這台機器設計有問題,容易帶水進分子篩。

网友:
本站人材濟濟,少見的設備也被認出,順便指出問題。

网友:
請問樓主如果使用一段時間就會失效,表示問題出現不只1次,有考慮進氣端加個石灰乾燥瓶嗎

小弟以前用的高壓滅菌器就是這樣搞

网友:
前面如果有加壓裝置  那水氣就是被加壓凝結出來的

看這東西   應該是半透膜吧

楼主:
有一台無油式空壓機,好像還有串一個類似乾燥瓶的東西,管線經過風扇冷卻(前一代還有經過散熱鰭片,這一款只有用風扇冷卻一段彎管),之後就直接進這個東西,出來就是氧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