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測試系統箱電源板檢修(未完成)

楼主(2015-02-14):
多功能測試系統箱來自 http://bbs.pigoo.com/thread-54128-1-2.html
送電後,兩個模組Function Generator 8603指示燈不亮,拆系統機箱後方的電源供應板檢修。

電源供應機板

機箱內含電源供應機板PCB背面有兩處發黑,一處電阻燒焦無法辦別,Zenor測試是2.5V,可是找不到這種規格,是否壞了?
另一發黑處是UA78GUIC(尚未送電測各接腳)。
還有兩個橋式整流正向電壓異常,軟線硬化及26Pin Connecter銅綠。

网友:
比對 R11=100Ω 1/2W,量測 D11 兩側電壓約 14.6V ,
建議板上的鉭質電容全部換掉,鉭質電容久未充電使用,極可能內部短路了。

請參考。

网友:
基板上使用了四顆 UA78GUIC/UA79GUIC,此兩款可調型穩壓 IC 較不常見

目前先檢測電源板外觀正常,上電不放煙火,明日再實上機箱,檢測其他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