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GT-T電毯,紅燈閃爍,沒溫暖

楼主(2015-02-14):
美眉抱棉被來投靠三太子,呵呵! 還好不是抱小孩

待機0.24W,MCU有待機電壓,不能開機

修埋控主板,三太子最厲害,0.82UF電荷泵衰退,直上1UF

呵呵! 開機成功

電功102W,馬上宣布完修

組裝後,通電,第六顆LED閃爍,馬上又不能開機囉

說明書:第六刻度閃爍,有錯誤,要送原廠

測量電毯接口: PIN 1-4 116歐,猜測為加熱絲。PIN 2-3 1007歐為PTC感溫

MCU板 PIN 1-4 測116歐正常,PIN 2-3 測量無窮大,代表電線有斷路,準備剝皮

移除的電線PIN 2-3銅線能被抽出,表示內部有斷路

電荷泵換回原件,少擔一些火災風險

開機102W,怎麼扭動電線,不會再當機了!

沒老公也會暖呼呼! 有三太子,不會再讓妳手腳冰冷

网友A:
哇咧!三太子收修真廣大!可比喻上修天文,下修地理了!

网友B:
所以只是接觸不良
你錯怪那顆電容了

网友:
還有什麼您老的修不了的,台灣小型電器賣不好都是你..........不過小弟由衷佩服你

网友:
地球有你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咧!三太子收修真廣大!可比喻上修天文,下修地理了!

太子爺準備募資,到對岸設立導彈、航母、潛鑑、戰機保修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咧!三太子收修真廣大!可比喻上修天文,下修地理了!

大大:

好像也包山包海,撈鰻魚苗,全方位收修

网友C:
這電毯我們家老爸也有1件(但不知什麼牌子的),有在使用可是從未插電過

因為他怕漏電

网友:
還好是斷線
MCU要是掛了就只能拆發熱芯了

网友:
三太子,不只讓妳不會手腳冰冷,還口以讓妳傳宗接代.....太強了

网友D:
三太子萬歲~
什麼都修~
什麼都不奇怪~

网友:
電容說:三太子,冤枉阿,東西不是我弄壞的。
幸好三太子明查秋毫,東西原來是電線弄壞的。

网友:
修得真好,恭喜維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咧!三太子收修真廣大!可比喻上修天文,下修地理了!

現時生活,為折腰五斗米
完修!..........是碰運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只是接觸不良
你錯怪那顆電容了

沒錯怪呀! 不又把它裝回去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電毯我們家老爸也有1件(但不知什麼牌子的),有在使用可是從未插電過

因為他怕漏電

電毯等同會熱的床墊
再鋪一牀毯子覆蓋,你老爸不就不知道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太子萬歲~
什麼都修~
什麼都不奇怪~

呵呵! 像舅舅您學的....
您不會修冷氣,美眉的就跑去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怪呀! 不又把它裝回去說

有你有懷疑過他~

楼主:
沒有!沒有,沒有懷疑過他
三太子攏馬亂換一通,換到故障改正為止

网友:
請教三太子:
您說:待機0.24W,MCU有待機電壓,不能開機。
這時如何判斷是  「0.82UF電荷泵衰退」?
另再請教  電荷泵就是電容器嗎?

网友:
電荷泵去請教 Google 大神,搜尋圖片 就知道是啥喇,不用請示三太子神明了

网友E:
三太子終於也遇到很會扭的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太子終於也遇到很會扭的咩了~

咩在舒服的時候,會.....情不自禁
會扭.....屬於自然現象

网友:
耶~想請問三太子大人,如果怕漏電是否可以在插頭與電線之間加裝回覆式保險絲呢?這是小弟的愚見不知是否可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