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2顆POWER BANK 20000mAH行動電源沒有輸出維修實例

楼主(2015-02-14):
標2萬容量應該是騙人的吧
朋友對岸買的有2顆都是沒有輸出
聽他說一顆是來就這樣了另一顆是使用一陣子才沒輸出的
↓電源外觀

↓先拆藍色這顆,很好拆2邊各2顆小螺絲
  推一下就出來了,先量電池
亂量一通
量到這2顆電容的2端是短路的
↓也不知道是那一顆就隨便選一顆拆掉
↓拆下電容後2端不在短路
其實這2顆電容是並聯的
按輸出鍵,電源和燈號出現

↓壞掉的零件
↓接者拆另一顆紅色的一樣拆掉電容但是一樣沒有燈號沒有輸出
  最後把電池解掉在焊回去就好了
不小心救回2顆行動電源
謝謝觀賞!!

网友A:
5V OUT 濾波電容全靠小不點的MLCC只有26仔會這樣設計
MLCC 少說也要用1206 1210
0805的電流量太小了

如果行動電源還在手上還沒交還給友人可以幫他補焊一下USB座
脫焊很常見的   有的腳位的中心的錫膏沒化就出爐了  只有旁邊化 一下就脫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OUT 濾波電容全靠小不點的MLCC只有26仔會這樣設計
MLCC 少說也要用1206 1210
0805的電流量太小了

謝謝提醒
USB座脫焊我之前也遇過說

网友B:
真的 太不小心 又有東西可以用.... 阿勇大  還真是有門路找到東西可以修好..厲害啊

网友C:
你怎麼跟那個銀行的大胖一樣都是不務正業啊 ...

网友:
真是有心--感恩--地球不能沒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 太不小心 又有東西可以用.... 阿勇大  還真是有門路找到東西可以修好..厲害啊 ...

騙吃騙吃啦
其實只幫認識的朋友修
還有太難的我也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麼跟那個銀行的大胖一樣都是不務正業啊 ...

哈哈~
我早就承認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怎麼跟那個銀行的大胖一樣都是不務正業啊 ...

身為一個痞酷維修網會員,不務正業跟樓歪掉是很正常滴呀....

不僅不務(誤)正業還遊手好閒、行俠仗義、無所不修、防礙經濟發展阻礙科技進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身為一個痞酷維修網會員,不務正業跟樓歪掉是很正常滴呀....

不僅不務(誤)正業還遊手好閒、行俠仗義、無 ...

你的積分已破萬.
再加把勁,不務正業一下,回文就會再破萬了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V OUT 濾波電容全靠小不點的MLCC只有26仔會這樣設計
MLCC 少說也要用1206 1210
0805的電流量太小了

USB座脫焊很常見的   有的腳位的中心的錫膏沒化就出爐了...

主要因素是 經過SMT 回焊(Reflow)時 USB 引腳 比一般SMT零件大上一些  造成
        1. 要較多的錫才夠多分些錫給引腳  不然錫很薄沒爬上引腳  (這樣講不夠精確 其實焊接的要求 是指'接合面' 地確實焊接)
            只是看到錫能爬上引腳 基本上比較能間接相信 接合面焊接品質
            而較多的錫  意味著 有較多的助焊劑幫助清潔引腳接合面
            上的錫受熱不足
        2. USB 引腳成了散熱器 使PAD上的錫 蓄熱不足以 爬上引腳接合面
            這點還是靠較多的錫 (有較多的助焊劑)來相助降低焊接門檻
            有些工廠 會用一種小錫塊 以SMT零件方式 額外放在錫膏上
        3. 插座的宿命就是被插拔  插座止檔點受力的傳遞到PAD接合面能不能承受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座脫焊很常見的   有的腳位的中心的錫膏沒化就出爐了...

主要因素是 經過SMT 回焊(Reflow)時 USB 引 ...

第3點我到是遇過幾次

其他還遇過找不到問題點最後電池解焊在焊回去就又有輸入了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補充內容 (2015-2-17 03:02 PM):
打錯字是有輸出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