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教學文獻] Panasonic CQ-JS8280AAT改AUX

楼主(2015-02-15):
先貼參考資料:
elonelee:用am改aux的原理:http://bbs.pigoo.com/thread-54996-1-1.html
vege:用tape、主版電路圖:http://bbs.pigoo.com/thread-47843-1-1.html

根據elonelee大大的改法,
利用Tuner的AM ATC OUT腳位在AM模式時會輸出高電位,串一顆電阻接NPN電晶體(我用9013)然後驅動RELAY,

但是機器不同,所以另外參考了VEGE提供的電路圖,
不過這台的AM ATC OUT參數並不像預期那樣,實測結果:
:FM模式
AM ATC IN 09pin = 0.26v
AM ATC OUT 10pin = 4.45v
:AM模式
AM ATC IN 09pin = 1.72v
AM ATC OUT 10pin = 3.35v

好吧,借AM ATC IN當觸發訊號點,電壓才1.72那我串1K ohm吧,
結果是RELAY觸發時只會動一半(電壓不夠,實際在RELAY線圈的電壓只有2.5V左右)
那電阻換成220ohm呢,結果是一樣的,
而且這台的AM ATC IN並非單一功能,他還有STing,意思就是當FM有收到電台時,他也會觸發
平常上電測按FM會從88開始跳,第一次實驗性測試不小心按到93.1,連本來的沙沙聲都沒了,
但是AUX也是沒用的,因為RELAY的線圈電壓不夠,接點就剛好卡在中間,兩邊都沒接觸到。

就在無奈的時候隨手一測,PA101的第11腳AM AF OUT/AF LOC SEEK,
這在FM的任何情況會是0V,AM除了搜電台時會低電位,其餘都有4V的輸出,
最後,因為實驗的關係線不夠長,就焊在R104、C104旁邊,
接到NPN 9013的B腳的串接電組,一樣是220ohm,不過這東西電流也沒多大就隨便了。

觸發的部份,搞定!

忘了說,很重要的5V來源,我從TAPE的連接器那邊借了5V跟GND。

搞定relay的觸發之後,回到聲音訊號的路徑上,
當然這部份也是參考elonelee大大的作法,
拆了R121、R131那兩顆820ohm的電阻,將R/L CH OUT接到RELAY的NC,

把COM點串1K ohm接回去,當然NO接外部訊源,不怕死串兩顆小電容就接手機測試去,

結果失敗:這台這麼做一樣沒用,手機都開到最大聲了,實際上喇叭出來的聲音小的像沒氣一樣,

我對照了JS8280AAT的電路圖之後發現了其他問題,
那個前級放大的ic201,他的輸入似乎只有一組(或兩組...)
其中一組接了Tuner、內建的CD-C、TAPE,另一組是外接CD箱的差動訊號。

很神奇的Tuner跟內建CDC的訊號會先接電晶體,然後串二極體才進入IC201,
按照huang22大大提供的線索,我認為IC201這顆前級沒有所謂的訊號切換這回事,他只負責調音而已,
所謂的訊號選擇,就是把當前選擇之外的訊號,全部靠電晶體和接地相通,等同於吃掉不需要的訊號,
不過我還沒找到Tape那組的靜音電晶體在哪,也無所謂,反正我這台的TAPE已經壞掉要丟掉了。

再看一次TAPE那邊的線路:

又在無奈的時候,拿實驗用的線材把AUX訊號從這邊的D313、D213、C313、C213導進去,
就這麼有聲音了!

有聲音了,有種感覺早知道從TAPE改不就行了?
當然不是這麼回事,因為TAPE有一堆機制,一開始TRY了好幾次都沒結果,當然放棄了,
不過Tuner那邊的電路被我修修改改好幾次都快被我玩爛了(焊接技術不好,工具也爛就這樣吧)

在從IC201往TAPE跟Tuner看過來,
最後的結果就是把一開始拆掉的R121、R131那兩顆820ohm,
因為我對SMD實在沒辦法,就用兩顆1K ohm代替原本的R121、R131

然後改拆掉C125、C135這兩顆接往IC201的耦合電容,
把RELAY的NC接在這兩顆電容原來的位置(負極)

很醜我知道。

那COM呢,總要串回耦合電容再接回來吧...

對不起我手殘,C125、C135我拆的時候是直接破壞的,然後手邊也沒可用的電容可用,
想起已經被我廢掉的TAPE,最後是拆的那邊的D131、D121,從那邊接回來。

有人會問為什麼訊號從那邊接,請往前面看就知道原因了。

再一次裸機上電測試,成功,
不過不意外的因為Tuner的輸出阻抗被拉高了,聲音比之前小了一些,
AUX用手機接還蠻大聲的(最好應該要在串個1K~10K會比較正常一點)。

背面:

最後的最後,因為莫名的搞爛好幾個接點,剛剛有接線動過得地方全部上熱溶膠,收工。

楼主:
補個關鍵字,這台是04年TOYOTA CAMRY附的音響主機,有內建6片CD。

因為老家缺零件又是大半夜亂搞也不可能出去買,才會弄的很難看。

後續如果是同一款要用AM改AUX的話,

只要拆C125、C135這兩顆50V 0.68uF的耦合電容,

原本的負極接點(Tuner)接RELAY的NC,
正極接點(IC201)先串接50V 0.68uF~2.2uF的耦合電容,然後接RELAY的COM,

AUX訊號一定要串個10K或用1K、3.3K做分壓再接入RELAY的NO,

因為我現在的接法等於AUX只串一顆10K ohm跟2.2uF的耦合電容就進去IC201,
手機音量大約七成,主機音量轉一半就很大聲了,
如果我今天是接別的東西像是DTV或其他的LINE OUT,那一定要分壓不然會超級大聲。

大概這樣

至於改TAPE,得先想怎麼騙過IC601吧,我懶得搞了

--

附上大張的電路圖

网友:
沒完整外觀??

楼主:
外觀?

那天收完都凌晨六點了,就忘記拍了

過幾天回老家在拍一下吧

网友:
感謝前輩無私分享n_168|

网友:
看看怎麼改的,好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