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2723W 發出電流滋滋聲

楼主(2015-02-15):
◎機型:Acer AL2723W

◎症狀:
電流滋滋聲,像收音機雜訊,聲音大
螢幕啟動約10分鐘後發作,螢幕顯示黑色時更劇,其餘功能皆無問題

◎第一次處置方式:
1、電源板 & AD板 & 高壓板 & 邏輯板,電容全數更換
2、邏輯板電感重焊
3、更換全數微動開關

◎處理結果:無效

Dear All:

因現場無法重現異常狀況,故問題沒抓準 (超玄 Orz)

先行於本板爬文,看到有版友發生相同滋滋聲狀況
但其板友損壞部位在燈箱內,燈管焊接處與高壓接線

欲借助板友力量確認真正發生故障之處

謝謝各位

网友A:
用水管或海報筒
先抓出聲音大概在那個部分
懷疑燈管可以先移掉燈管接口
看聲音還在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水管或海報筒
先抓出聲音大概在那個部分
懷疑燈管可以先移掉燈管接口

看到這個..有種.....領悟的心出現.....
原來身邊不起眼的東西..可以對維修捉蟲有這麼大的功效...
受教了...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水管或海報筒
先抓出聲音大概在那個部分
懷疑燈管可以先移掉燈管接口

忘記在本文中提及

當時在檢修過程中,為了找出異常部位

檢修時確實有拿水管當聽診器 (第一次知道有這招很新鮮)

但玄在無法重現異常狀況Orz

將外殼退去,直接在機板上方與燈箱四周聽診
連兩次檢測時間各10分鐘UP,並搭配Nokia螢幕檢測程式使用大面積黑色顯示

水管聽了聽一陣子,也沒有特別異聲之處
(原滋滋聲大到,約3.2坪的房間,無論哪一個角落都可享受)

第一次檢修完後測試時亦無異常出現
維修期間也有幾次通電測試但時間較短,異常也未發生

回家使用滋滋聲又出來招呼 (雙手攤)

网友:
不是電源版  就高壓版

网友:
之前有遇到是在電源板

网友:
水管.海報桶.學到新招感恩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記在本文中提及

當時在檢修過程中,為了找出異常部位

遇過電源板一次的大電容虛焊也會發出怪聲

楼主:
今天搞了第二次

終於在現場重現了異常

一開始以為是燈管,但謎底揭曉

電源板異常造成高溫後震盪 (示波器+溫度計監看)

當時測線圈部分最高65度就不讓他繼續上爬

除非到淘寶買電源板換新才能治本

已加強散熱但只是暫時治標 (滋滋聲減低但依舊)

這種沒死透故障方式的真會令人煩躁

感謝各位協助

网友:
感覺可能是電容發出的

网友:
線圈部分.........個人經驗
建議可用"3秒膠"灌注補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