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電漿電視 PM-42S19 畫面左邊出現一條黑色直線條

楼主(2015-02-15):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网友:
面板壞~遇到這種就這樣看把

网友:
左邊這一排, 上面或是下面的接頭壓一壓會不會有時好一下??
如果可以找到壓了會好的那一組接頭, 試著加壓或是接腳重焊看看!!

网友:
症狀應在 X_LEFT 位址板,第三張圖片右下方,沒拍進來....

网友:
這有可能是你要的答案
http://bbs.pigoo.com/thread-449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