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的超簡易型防過放控制電路

楼主(2015-02-15):
這個電路的目的是為了讓四顆磷酸鋰鐵電池在充到14.4V時開始放電,在達到12V時就停止放電,且停止放電後,需要充電到14.4V 才會再放電。。因這個目的,所以需要有兩個控制電路。

但是這個電路有個問題,在電壓降到12V時,繼電器如預期放開了,但只要電壓回升到約12.2V時,又繼電器又會作動;若將電壓降到11.8V,則 SCR 會不導通,必須要到14.4V才會再作動。我猜測問題在於,因繼電器的線圈電流是37.5 mA,這是能作動繼電器的電流,小於這個電流雖然繼電器不作動,但是仍然在電晶體開啟的電壓範圍內,直到11.8V時,低於B極的飽合電壓。

這個問題我目前沒有解法,雖然SCR可在 AK 間利用逆向偏壓來截止,但是我找不到可以用的點。
不知比較有經驗的網友們有沒有什麼想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
SCR 截止有兩種方法
AK短路   AK極性反轉
在純DC電路中  要用SCR控制  會比較複雜

怎麼不用OPA做

OPA 架構接成 比較器 判斷電壓  決定OUT是  H  還是 L

或是利用電晶體http://www.ibiblio.org/kuphaldt/ ... Digital/DIGI_3.html甚至是 MOSFET 組成的反相器來做

還在學校時  有一堂實習課就是利用 BJT 組成的 not閘  輸入是一個光敏電阻  輸出給繼電器 控制555閃爍器

网友:
鋰電池   可以在線充電
充電器只要用大一點   就算負載全功率運作也可以充飽

楼主:
我這組磷酸鋰鐵電池,是要拿來作為風機儲電後,再放電用的,所以不會用到充電器。
因我是電路的新手,我知道有電壓比較器這零件,但是目前我只知其原理,還不太會用,所以就用最簡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組磷酸鋰鐵電池,是要拿來作為風機儲電後,再放電用的,所以不會用到充電器。
因我是電路的新手,我知 ...

電池組沒有內建保護板嗎

上網買一個吧

网友:
研究-施密特電路.(我不會)

网友A:
請問適用於風力發電嗎?
如果是,應該讓電池組充飽後,脫離風機
而風機必須接負載,給於適當的阻力

想要穩定的切換,勢必用兩組電壓做控制
一組為14.4v,一組為12v
當達到14.4v時,電路就會進入放電模式
此時必須讓電路有"自保持"功能
放電到12v時,必須讓"自保持"失去效用

比較簡單方式,使用LM555這類晶片
利用內部的比較器與正反器
適當調整2/6腳電壓,既可達到功能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適用於風力發電嗎?
如果是,應該讓電池組充飽後,脫離風機
而風機必須接負載,給於適當的阻力

是用於風力發電沒錯。
因為風機功率不大也輕轉咬不死,電池充滿電就是放電,甚至一邊風機充電,一邊放電,這樣風機也是有負載,這沒問題。

LM555 嗎… 我要再研究研究…
感謝。

网友A:
小弟建議先做鋰鐵電池的均衡電路
只要平衡電路出來,剩下就是充電控制

看樓主的需求,應該是可以做到邊充邊放
充電電壓電流控制好,過放電保護有做

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建議先做鋰鐵電池的均衡電路
只要平衡電路出來,剩下就是充電控制

感謝建議。
均衡電路可以用買的,這倒沒問題。
主要就是充、放電路的控制,邊充邊放只有在電池滿電後在放電的時機才會有這個情形,不然在電池欠電進入充電狀態時,就不會有邊充邊放的結果。

网友:
基本上電池可以先充飽,再開啟輸出
不然就是做兩路
一路充電/一路直接輸出

网友: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上一顆小小小顆的 MCU 來控制它來簡化它。

网友:
比較器的原理較簡單,要記的就是當兩個輸入電壓那個比較大,輸出就聽誰的,就這樣而已.
例如: (+)端輸入電壓比(-)端輸入電壓大,輸出就是High(+V),反之就是Low(0V或接近0V).

(一)Op Amp電壓大小比較五種實驗電路.

參考電路.

祝玩得愉快 ...

楼主:
我看了一些電壓比較器的說明及電路後,就自己再修改電路,利用電壓比較器(LM393)來控制三極體的基極達到低壓關閉的目的。
不過這個電路在上機沒多久,因為電池接觸不良,直接面對風機的摧殘後就掛了,電壓比較器就算在高電壓時,還是只有輸出 0.2-0.4V的電壓,而且很燙,不曉得是因為比較器壞掉造成內部線路短路,還是我的設計就是有問題,造成容易過熱,有人可以幫忙看比較器部分的設計是否真有問題嗎?感謝。

网友B:
我把LM393的輸出送往電晶體電流改為5mA,Relay設為50mA,並把你的電路重畫,其它的你再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LM393的輸出送往電晶體電流改為5mA,Relay設為50mA,並把你的電路重畫,其它的你再測看看.

高手出手,就是不一樣,感覺清爽多了。
我照你的建議修改,不過我沒有把R11換成2.2K,而是直接用原先的 3.2K,電流也有 3.7 mA,足夠 2SC398 啟動繼電器了;我另外加上一顆1000 uf 的電容在電源端。試了之後上線,OK了,電壓達到14.6V時,繼電器即作用並開始放電,但是停止放電是不是在12V,我倒沒注意。
照之前的電路,我是用 LM317可調電源來做測試,當我負載端接上12V燈炮時,繼電器會一直啟、閉,但是修改成這樣的電路就不會有這問題。所以啟動繼電器的電流不能太小是嗎?

另外再請教一個問題,那個R11電阻看來是上拉電阻,所以它是用來調節電流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出手,就是不一樣,感覺清爽多了。
我照你的建議修改,不過我沒有把R11換成2.2K,而是直接用原先的 3 ...

給你修改的提升電阻的數值,不管換何種電晶體,只要電流足夠的都可以代用,但是你用的較大的電阻,可能在某些電晶體會無法動作.

Relay的電流會因內部電阻大小而不同,想使電流降低就用電阻較大的.

LM393的提升電阻,只要是提供給後級的推動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