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DL-46EX600 一閃即滅派紅燈閃2下

楼主(2015-02-15):
這台已修好一段時間 找到幾張圖片而已沒有數據 只能看圖說經驗 1.開機綠燈背光一閃即滅.有聽到蓄電器跳開聲 就閃紅燈2下  2.沒跳開前有測LED供給端有197V左右的電壓.再測電 源大電容有升壓至390V左右.一下子馬上就閃紅燈2下大電容電壓降至156V...待機3.3V都正常...紅燈2下是電原版問題..3.修電原版可加負載 空版強制啟動修理..4.這台我是在機器上修理的.開機綠燈還沒閃紅燈前馬上關機再開機就綠燈直 亮不 會再閃紅燈.這樣就可測電壓修理.首先測電原版啟動3.3V有 ...大電容沒昇壓.再測光偶 1.2測就查出問題元件.這是我的經驗如有不對請各位癖友給我指正感謝.大家互相交流 技術提升

SONY LED

SONY LED

電源恆 流板

電源恆 流板

故障元件 晶體A1 PNP

故障元件 晶體A1 PNP

网友:
第.3點空板起動...能教學嗎..
P+I+T 索尼 如何單板電源啟動測試
才能確定電源板無故障..
指接 PS ON 就可單板起動..嗎

网友:
感恩分享故障點

楼主:
BEER大.你好.大部分電 源都可空版啟動來維修.至於P+I+T..I 可先斷開來維修P...P.OK後I.就要機器上修理.T.可斷開.或加負載.了解線路就可空版維修.如有錯請指正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