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e2343f 無顯示,底座觸碰開關(5顆)一直閃爍

楼主(2015-02-16):
各位版上的大大們好,小的又來麻煩大家了

目前家中有台液晶螢幕(AOC e2343f)

症狀
上電螢幕無顯示,底座觸控開關五顆重複閃爍(頻率一致)

底座拆開看到的電路板

不曉得版上有沒有修過此款或者有相關經驗能夠跟小弟我分享!!!

感激不盡!!

PS:圖片皆載於GOOGLE,若有侵權請告知,立即改進修正。

网友:
麻煩您:注意看一下出廠日期,如於保固內可送修!

网友A:
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234

1.先確認ADAPTER +12V輸出有穩定嗎?(上電會不會掉電)
2.U705 MP1584 +5V輸出有否?
3.U701 : 3.3V  U703 : 1.8V  輸出穩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234

1.先確認ADAPTER +12V輸出有穩定嗎?(上電會不會掉電)
無對地,+12V正常
2.U705 MP1584 +5V輸出有否?
PIN 1:5V
3.U701 : 3.3V  U703 : 1.8V  輸出穩定嗎?
3.3V 1.8V正常

不曉得還有其他常壞的部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1.先確認ADAPTER +12V輸出有穩定嗎?(上電會不會掉電)
無對地,+12V正常
2.U705 MP1584 +5V輸出有否?

請問 觸控按鍵板 量測情況為何?

有清潔過嗎?

网友:
不知這台是否有沒有保護,像PHILIPS京會有保護設定機制

网友B:
這台遇到的都壞面板 燒cof
不妨先把屏線拆下再測是否正常
比較實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遇到的都壞面板 燒cof
不妨先把屏線拆下再測是否正常
比較實際

您好!
如您所說,拆下CN409的連接線,LED正常不閃爍了,
所以是面板壞掉了?還有救嗎?

网友B:
拆到面板.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到面板.查查看..

拆開殼,看到一塊高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