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37LC2D 無5VSB,及重複開關機

楼主(2015-02-16):
在這裡吸收很多前輩經驗,第1次分享維修實例,還請多多指教:

1.無待機燈,直接先查電源5VSB,發現有短路現象,追查發現應該是上一手補焊不慎造成,直接排除後5VSB出現。
2.電源板強制啟動失敗,沒有聽到relay的答答聲...追查結果是D502掛點,更換後19v,12v,24V等都出現了。

3.開機測試,卻不斷的重複開機,關機,在這裡卡很久,方向一直朝向主機板,結果是錯的...
原來空載12V量測有11.7V,上機卻只剩10.9V,只好再回去查電源板12V,發現IRF7807Z掛點,用4410取代

就掛這2個

完修,感謝觀看

ok

ok

网友A:
大大維修過程中是否有燈號變化(閃燈)..
如何強制啟動.接哪個點...短接5VSB+P_ON如標示不同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維修過程中是否有燈號變化(閃燈)..
如何強制啟動.接哪個點...短接5VSB+P_ON如標示不同
感謝分享維修經 ...

LG 電源強制啟動,5VSB要有負載,無閃燈。

网友B:
請問m大:4410是什麼規格,找不到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m大:4410是什麼規格,找不到datasheet

ap4410 n-channel mosfet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POWER/AP4410M.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LG 電源強制啟動,5VSB要有負載,無閃燈。

moox 大大..
我的LG-37LC7D開機.綠燈閃四下不知是代表何種問題..
空板強制啟動..用什麼當負載?
  謝謝....

网友:
感謝moox大的分享

网友:
感恩詳細維修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文,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ox 大大..
我的LG-37LC7D開機.綠燈閃四下不知是代表何種問題..
空板強制啟動..用什麼當負載?

綠燈開始閃時,表示要變黃燈了...行人盡速通過  (誤)
這燈號問題我也不清楚...
隨便找個風扇,燈泡之類的當負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綠燈開始閃時,表示要變黃燈了...行人盡速通過  (誤)
這燈號問題我也不清楚...
隨便找個風扇,燈 ...

moox 大大...
如何接法..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