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請教一下交流電觸電的問題

楼主(2015-02-16):
請問一下 下圖  燈泡是亮的(有通電)如果我穿著膠鞋 去摸A點跟B點 請問一下會觸電嗎

如果會  可以跟小弟解說一下為什麼嗎  感謝

网友A:
同一條導線,A點和B點是一樣的啊~(因為50公分長的導線,電阻是可以省略的)
另外,如果有穿膠鞋(而且手不是濕的)的話,是不會觸電的。
因為,火線必須有迴路到地線才會導電。

网友:
只要與大地隔離  而且事先用高阻抗電阻 平衡電壓差後在摸
就不會被電到
如果一瞬間摸     是相當於對電容充電的    空氣是絕緣體  大地與人體是 極板

還有一種被電到的情況   A  B  點有電壓差    就跟總電箱內電纜線頭的電壓  跟電纜線末的電壓不會一樣的道理是相同的   現實導體有電阻  電阻上若有電流代表必定有電壓
長導線  與細導線  會發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條導線,A點和B點是一樣的啊~(因為50公分長的導線,電阻是可以省略的)
另外,如果有穿膠鞋(而且手不是 ...

1M   (50CM+50CM)

楼主:
不好意思  那再請教一下
一 就算我絕緣  圖中燈泡是發亮的  就代表迴路成立  既然迴路是成立的 為啥不會被電阿?

二 如果如下圖 我跟燈泡變串連  這樣會被電嗎

再麻煩大大為小弟解惑一下  小弟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那再請教一下
一 就算我絕緣  圖中燈泡是發亮的  就代表迴路成立  既然迴路是成立的 為啥不會 ...

會低(我沒搞錯的話)~~~~~~

网友:
要看個人的感覺吧!!
220V像圖上的接法就接觸的瞬間會有電位差.可是當A.B接觸到後就沒有電位差了

网友:
第一張圖不電人。第二張圖會電人,人體的阻抗會使電通過而燈泡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那再請教一下
一 就算我絕緣  圖中燈泡是發亮的  就代表迴路成立  既然迴路是成立的 為啥不會 ...

二 如果如下圖 我跟燈泡變串連  這樣會被電嗎
保證會   附帶發光效果  mA級電流  可能使心臟麻痺請注意

就算我絕緣  圖中燈泡是發亮的  就代表迴路成立  既然迴路是成立的 為啥不會被電阿
如果是照1樓的圖
那是因為兩點間無電位差  故沒有電流流經  (理想)
實際上還是會有 mV級的壓降

就算電源與燈泡 迴路成立  有電流流經     電源與人體的迴路依舊不成立
因為電流不喜歡走有電阻的地方

阻抗     人體>導線    電流必定流經導線  相較流經人體來的還要多   一個是A  一個是u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那再請教一下
一 就算我絕緣  圖中燈泡是發亮的  就代表迴路成立  既然迴路是成立的 為啥不會 ...

一、燈會亮是因為 火-燈泡-N 成迴路,人體與地板絕緣之後摸火線沒成迴路就不會觸電,若是一手摸N另一手摸火線就會觸電(危險,不要照做)。

二、會觸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那再請教一下
一 就算我絕緣  圖中燈泡是發亮的  就代表迴路成立  既然迴路是成立的 為啥不會 ...

以下說明,僅就單純,學理說明
不保證沒有危險性,
在絶緣不良情形下,
乃有被電及傷亡情形發生
切勿任意實驗...

圖1 應該不會被電(不會有被電到的感覺)
  通電迴路 (A點到C點)有2個迴路
  迴路1: (紅線) A點 經 50c導線 至C點 (電阻低, 通電阻力低)
  迴路2: (藍線) A點 經 左手及人體由右手 到B點,再到 C點 (電阻大, 通電阻力大)
通電迴路(電流),就跟水流一樣 主要會往阻力低(迴路1)流通,
至於阻力高(迴路2,經人體)的電流量微乎其微...
所以不會感到 有被電 的感覺...

註: 如果 是高壓電,則會有 經左手到人體最後經腳(或其他身體部位)到 地
而照成被電(死)的問題....

釣竿觸高壓電 男子遭電擊!

圖2 會被電(流經心臓,易照成休克死亡等危險...)
  通電迴路 只有一個,且流經人體...

再次強調
以上說明,僅就單純,學理說明
不保證沒有危險性,
在絶緣不良情形下,
乃有被電及傷亡情形發生
切勿任意實驗...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小弟了解了  小弟不會直接做人體實驗的  因為我怕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說明,僅就單純,學理說明
不保證沒有危險性,在絶緣不良情形下,
乃有被電及傷亡情形發生切勿任意實驗... ...

補充一下例外:圖一

左手是一個面,而不是一個點
電會流經手掌,如果手握壓力夠大,手掌電阻夠小,一樣可以有電流到手掌上
如果手上有水的話,就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