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_如何將可變電阻改造成3段3P搖頭開關輸出三段電阻

楼主(2015-02-16):
如圖一樣想把可變電阻利用3段3P的搖頭開關只取得 低on(0.4K) 中off(2.6K) 高on(5.2K) 輸出的電阻值
不知道各位大大是否能幫忙小弟設計一下電路 因為原本遙控器上就已經有類似此種裝置希望能夠將旋鈕
也改造成搖頭開關使用

javascript:;

希望各位大大能夠幫忙一下 感激不進

网友:
VR是兩個電阻   像人的上半身   左手  頭  右手

兩個是不會變三個的

而且 1個 VR  等於 20支 4/1W 1%電阻

用要用  4P 三段

或是你拍 詳細的 你想仿製的開關
給大家推推該怎麼仿製

网友:
還有一種方法   那就是事先在面板上刻好  高中低

低成本  免焊接

网友:
如果用電阻直接配置需要阻值
然後將開關至於中間為最高
兩旁分別為低與中
會不會比較好用

网友:
去買個波段開關加上電阻就能解決了

网友:
那個轉的換成 波段開關?? 可以換上分段電阻.. 但要塞進飛控... 體積就頭痛了!

如果有三段(上/中/下)的搖頭閞關, 應該可以這樣試看看!!
中段 > 直通5.2K電阻 > 輸出5.2K
上段 > 並聯5.2K電阻 > 輸出2.6K
下段 > 並聯約440歐娒電阻 > 輸出約400歐娒

剛剛有用CD-ROM拆機的搖頭開關試接了...
找到三檔三腳的話, 這樣接應該是可應用的...

呼~ 二十五年前學的... 還好沒全忘...

网友:
波段開關也是有直立型或迷你型的,找的到倒也是放的進
不過原文是要從旋鈕改成搖桿式,那就是我眼花方向看反
大半夜還在焊電路板改程式,眼都花了,還真是昏了

楼主:
請大家看一下全部飛控的樣子 其實這支遙控器原本就有好幾個這樣的撥桿其功能也是跟我所說的樣子,內容也依樣全部都是3S3P的搖頭開關
所以並不是不可能實現,因為遙控上面已經實現了~我自己也打開來過 照片上的撥桿及旋鈕都是由遙控器上取下來的 他真的就是只有3S3P
空間上也能放得下3S6P 只是我不知道怎麼修改 我會這麼說是因為此旋鈕是由可變電阻所輸出無段電阻選擇 ,但是在飛控中的三段搖頭開關
應該是接至主機板內建的電阻中去選擇低中高三組電阻 甚至還有兩組電阻的撥桿 都能實現

javascript:;

javascript:;

我朋友給我建議過如下圖的修改法 但是這樣修改 變成   低0.4K  中5.2K  高5.2K    另一邊是 高5.2K 中5.2J 低0.4K

不知道哪有問題所以到此專業論壇中求教

javascript:;

楼主:
而小弟的目的就是因為旋鈕很不好使用 ~因為不好調整且飛行中根本沒空看刻度 ~ 想換成三段開關來使用

网友A:
樓主這支控我是沒用過,請問其他的搖頭開關是不是都已經定義設定好了沒有閒置不用的了,所以只能設定旋鈕來用?
控裡面的電路受內部微處理器的接腳形式與韌體所限制,很難隨心所欲去接成想要的電路形式,少數幾隻開源的萬用控除外。

我可以畫電路給您試做,但您要有自己動手做小電路板的電子能力,這電路會用到三顆小電晶體、三顆磁簧開關與數顆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這支控我是沒用過,請問其他的搖頭開關是不是都已經定義設定好了沒有閒置不用的了,所以只能設定旋鈕來 ...

我想你的思路想的太負責了 這個旋鈕本身就是一個可變電阻 也就是說 他有3P 兩迴路輸出  哪只要可以定義成一樣的輸出主機板便會以為跟原本的旋鈕是一樣的道理, 甚至我拿過調整風扇用的刻度型可變電阻一樣能達到目的換句話就是說主機板只去認旋鈕給多少電阻決定去引響某個動作的大小量 跟其他的處理元件並沒有直接的關聯,況且旋鈕本身只是單純的可變電阻而已 ~

反正我們打問題想反過來 我如果想把撥桿變成旋鈕就會是跟您說的一樣外面的三段撥桿只負責將主板中某一回圈的電路導通後去作用,處理輸出的電阻值完全又主機板所控制,外部的三段開關只有負責選得短路的迴圈,這才會是跟您說的一樣

此外這支控 是JR 3810SE 也是 JR_第一款數位式遙控器 我15年以前買一之15000多用到現在還是很好用捨不得丟掉換個FR模組後繼續使用

至於為什麼要把旋鈕變成撥桿 是因為飛行中很難去低頭看刻度,就算真的看刻度也很不好準確,而飛行模行中平均大約都是每一個動作量都分成了
1024MS  稍微差點點飛機本身就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所以使用上很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你的思路想的太負責了 這個旋鈕本身就是一個可變電阻 也就是說 他有3P 兩迴路輸出  哪只要可以定義成 ...

我的意思是您這隻控不是能定義哪個開關或哪個旋鈕對應到第幾 CH(SWITCH ASSIGNMENT),難道那幾個搖頭兩段或三段開關已經不夠你用,非得用旋鈕的 CH 來 DIY 改成搖頭開關用?

您朋友跟你講的用四顆電阻的接法雖然整體的阻值不對但應該也是會動也能達成要求,電路的工作是以電壓來動作,不知道您量阻抗是怎麼量的?測量點是哪裡?

网友B:
想太複雜會過不了關
下圖可變電組圖
下圖  所以三段開關接法

撥桿1時1 、2導通,2、 3不導通     所以撥桿  2接點接0.4Ω  =  1、2組值0.4Ω     2、3阻值3.4KΩ     1、3阻值5.2KΩ

撥桿2時1、2、3不導通                      所以撥桿接點1、2串接2.2KΩ與2、3串接3KΩ  =      1、2阻值2.6KΩ           2、3阻值3.4KΩ     1、3阻值5.2KΩ

撥桿3時1 、2不導通,2、 3導通     所以撥桿  2接點接0.4Ω  =  1、2組值2.6KΩ     2、3阻值3.4KΩ     1、3阻值5.2KΩ

以上阻值可更換調整固定撥段變化(正常撥段2接點應該是無阻值,這樣才對稱(可變電阻與電表略有誤差偏移值)

以上參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太複雜會過不了關
下圖可變電組圖

在段位2時   不就等於沒接

网友:
一定要用3段3P嗎   不能用4P嗎

小型化開關也有很多種阿   也有SMD的   為何不用
SMD 開關 搭配 SMD 電阻 可以做到小到感覺不到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段位2時   不就等於沒接

有阿就是靠電阻(阻值起作用)
有接觸高級音響音量撥段多階開關就是這樣接的串串串.........N串,精密電阻手焊要價不斐,好像有的儀器可變電阻也是很厚工的。

网友:
要複雜ㄧ點的來了。

以我的控來說,不管他的阻值多少,開關 Hi=3.3V Med=1.65V Lo=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您這隻控不是能定義哪個開關或哪個旋鈕對應到第幾 CH(SWITCH ASSIGNMENT),難道那幾個搖頭兩 ...

這支是8動的 扣到前四動不說 5動為收腳兩段開關 6 旋鈕控制 7旋鈕控制 8三段開關及旋鈕同步控制 換句話就是其中有兩動我永遠用不上

我朋友給我的圖片接好了以後會發生 1.2=>NO 0.4K  2=>OFF 5.1K  2.3=>NO 5.1K
                                                 2.3=>NO 5.1K  2=>OFF 5.1K  1.2=>NO 0.4K 無法達到目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支是8動的 扣到前四動不說 5動為收腳兩段開關 6 旋鈕控制 7旋鈕控制 8三段開關及旋鈕同步控制 換句話就 ...

你到底要  多少

三段    阻值??

如果都不知道   請去買三段4P 開關  跟三個  SVR

這樣更靈活 小一字在手  自己調整   電阻值  要多少就多少   頻段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要  多少

三段    阻值??

上面圖中不是有寫嗎? 0.4k  2.5K  5.1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圖中不是有寫嗎? 0.4k  2.5K  5.1K

樓主應該是要用3S3P來模擬成可變電阻的三段阻值對吧...
上 : 0.4K/中點/5.2K
中 : 2.5K/中點/2.5K
下 : 5.2K/中點0.4K

飛控的可變電阻是三個點的阻值, 而大家的思維是回應二個點的阻值..
牛畫了二天... 畫不出來... (苦笑)

网友:
不是買三個電阻就可以了嗎? 還是因為電阻值買不到??
dcstudio 的電路不是畫得很清楚了?
還是我也誤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