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SHIBA 除濕機 RAD-160STD1 不過電 無電源反應

楼主(2015-02-17):
痞酷網 的各位大大、先進大家好....
潛水多年,一直在痞酷網學習很多,但一直是很初階的學習....
近日家中的TOSHIBA 除濕機 RAD-160STD1 突然的就不過電,且無電源反應...
控制面板的燈號都不亮...

小弟才疏學淺,實在不知從何下手維修,請教各位大大....
目前我只知道...電源110V有進到控制版.....保險絲沒壞,然後就卡關了....
不知要如何繼續查起,請賜教。。。

相關圖片如下....
控制主版

控制主版

控制主版

顯示面板(燈號都無反應)

顯示面板(燈號都無反應)

顯示面板(燈號都無反應)

側照圖

側照圖

側照圖

電路圖

電路圖

電路圖

网友:
哇~日本製的!!!!
先檢查橋整後有無電壓?

网友:
建議先查PCB有沒有錫裂, 再查繼電器是否能動!
第一張圖中pcb板上兩顆黑色的應該都是繼電器!
不清楚按鍵短路的話(第2張圖有3顆)是否會造成完成沒反應?!

外殼還有其他機械式的開關嗎?還是全部只有3顆按鍵?
(前者的話,測量開關是否能導通;後者的話先查按鍵是否短路!)

橋整是指那方型大顆的變壓線圈嗎? 沒看到我所認識的橋式整流等零件?!
樓上說的沒錯! 要先找pcb供應(直流)電源的問題!
LED燈號有直流電才能亮! 檢查變壓線圈OK嗎?

也要檢查兩塊PCB之間的排線焊點及各線是否有斷線?!
有好幾項都要優先檢查以排除零件有無問題!

楼主:
首先先感謝兩位大大 大半夜的指導....

觀察PCB後方....是蠻乾淨清爽的..沒啥錫裂的感覺
(老實說...錫裂長啥樣我都不是很確定)

>不清楚按鍵短路的話(第2張圖有3顆)....
按鍵我有用電錶歐姆嗶嗶檔量過...按下的時候才會嗶~~~
>外殼還有其他機械式的開關嗎?還是全部只有3顆按鍵?
沒有其他機械式的開關,全部就「只有這3顆按鍵」

>pcb供應(直流)電源的問題! 檢查變壓線圈OK嗎?
請賜教如何檢查...變壓線圈

再次兩位大大的指導....

附上背面圖 & 大大所說「pcb板上兩顆黑色的應該都是繼電器!」
型號分別是:
omron G2R-1A-SKVD
omron G5N-1A , 12VDC

請繼續賜教,萬分感謝。

网友:
CN7 ,微動開關是否還有短路,接水桶放進時

网友:
D1應該是 橋式整流  AC轉DC
外觀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179477480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F%E6%95%B4%E6%B5%81

IC1  編號看不清楚
可以用IC型號 找DATASHEET 檢查VCC供電是否正常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指導...

『CN7 ,微動開關是否還有短路,接水桶放進時』
水桶內有一構造是用一個類似磁性的開關,我看不到微動開關在哪...
但我已經把接水桶放進...
如果微動開關短路,照理顯示版應該顯示滿水....
所以目前把注意力先處理直流供電的問題...

「D1應該是 橋式整流  AC轉DC 」
我量測D1只有在紅棒接1,黑棒接2時有量到交流1V...
其他如 反向,或是4點的其他交叉組合都沒有任何交流或直流的反應..@@

另外,因為不知道怎量測「變壓線圈」...
下圖左上角是110V電源輸入點...
下方為變壓線圈的兩側...

如圖(紅色箭頭)...只有在A點對兩側這兩點量測時有110V,B點對該兩點都沒電壓...
如圖(白色箭頭)...只有在A點對兩側這兩點量測時有很微量的交流電壓 約0.2V,B點對該兩點都沒電壓...
是這樣量測嗎???^^A
我不知道該如何量測 「變壓線圈」 是否正常,請各位大大指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指導...

『CN7 ,微動開關是否還有短路,接水桶放進時』

請問您住新北市嗎??
如果方便,可以拿來幫您處理看看
我住中和區

楼主:
我住台北市....那怎好意思....
還可以貼身學習大師的維修功力,我上輩子一定有燒到好香...

真是痞酷處處有溫情....
但接近過年了,不知 kk20det大 何時時間比較方便...

我是應該....整台搬去您那?還是pcb板拆去?

(謎之音:K大應該是感覺,根據你的發言...教到你會...嘴秋瓏打結..不如幫你搞定吧)

小弟不才,真是對不住各位大大了....^^A

网友A:
橋整解焊~在量1~2點(1~2點是重變壓器過來的嗎)?
看看AC電壓有沒有出來~如果有應該就是橋整壞了~
或是不送電用甌姆檔量一下阻抗多少
還有R6也要檢查一下~看起來像是變壓器來經過這顆在到D1
稿不好只是R6  0歐拇燒掉而已~

楼主:
btw....duncan大大所說..
IC1  編號看不清楚
可以用IC型號 找DATASHEET 檢查VCC供電是否正常

IC上面顯示:
DH-SN
87C408N 3D10
JAPAN 0119EBI H0153ACD

我....我....查不到DATASHEET耶...
只有查到這個 「 Toshiba 87C408N 」
www點datasheet4u.com/datasheet/8/7/C/87C408N_Toshiba.pdf.html
是這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橋整解焊~在量1~2點(1~2點是重變壓器過來的嗎)?
看看AC電壓有沒有出來~如果有應該就是橋整壞了~
或是不送電 ...

橋整未解焊~不送電,用甌姆檔量....指針偏轉後會慢慢一直向左(∞)回覆...
R6 ... 7K歐姆..是正常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橋整未解焊~不送電,用甌姆檔量....指針偏轉後會慢慢一直向左(∞)回覆...
R6 ... 7K歐姆..是正 ...

那要看R6編號是多少
還有用AC檔量一下這幾點的電壓(需送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橋整未解焊~不送電,用甌姆檔量....指針偏轉後會慢慢一直向左(∞)回覆...
R6 ... 7K歐姆..是正 ...

那是電容充電的關係   先找出 + -  AC   共有4隻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住台北市....那怎好意思....
還可以貼身學習大師的維修功力,我上輩子一定有燒到好香...

初二~初三晚上7:00後都可以,整台帶來比較快
不過不保證一定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R6編號是多少
還有用AC檔量一下這幾點的電壓(需送電)

R6編號是「163」

To yung6313 大大....
如 7# 所說.....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461&pid=666333
我送電量....彼此之間都沒電壓..
只有A點跟 那兩腳之間有很微量的交流電壓 約0.2V

To duncan 大大:
pin28 vdd 沒有量到 +5v

To 專炸元件 大大
先找出 + -  AC   共有4隻腳
不論用直流檔 還是交流檔 ....只有在直流檔紅棒接1,黑棒接2時有量到0.25V...
其餘都沒有電壓...@@

网友:
有高手要出招了 ,不能看現場的

楼主:
補17#的圖

To 專炸元件 大大

先找出 + - AC 共有4隻腳 不論用直流檔 還是交流檔 ....
只有在直流檔紅棒接1,黑棒接2時有量到0.25V... 其餘都沒有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17#的圖

To 專炸元件 大大

可以先把d1零件上的編號打出來,方便大家幫你找到它的資料、腳位
確定110v有進來?

另外我看RY1的焊點好像不是很漂亮,可輕輕搖看看RELAY會不會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把d1零件上的編號打出來,方便大家幫你找到它的資料、腳位
確定110v有進來?

各位大大新年快樂!羊年如意

To hibiki 大大....d1零件上 沒有任何的文字&數字..T_T
腳位確定沒有110v進來!

「RY1的焊點好像不是很漂亮,可輕輕搖看看RELAY會不會動」
回報~搖過了...不會動....

网友C:
看版大的說明
應該是AC110->AC15V的變壓器斷路NG了
加油~!

楼主:
「有高手要出招了 ,不能看現場」(哭) 之實況轉播...
因為有版友有這遺憾,所以做一下簡單的實況轉播

大年初二....掌握了kk20det大大難得的空閒時間,帶著朝聖的心情,帶上除濕機拜訪kk20det大大...

kk20det大大不疾不徐的先是泡個茶招待我 & 友人...
然後拿出刻有豐富歲月痕跡的老師父電錶....開始這裡嗶嗶~那裏嗶嗶~~
我則是啟動「SNG車模式」希望務必把所有大師的精髓完整轉播...
隨著紅黑棒不停的切換,嗶嗶聲不絕於耳的當下~
正要啟動「無腦記者訪問模式」的當下....

大師說....這裡!你看!PBC破了.....

  蝦米!怎可能!當初我橫看豎看~左看又看~版友指導~我再看~都沒注意到有破裂!!
一看~耶~~~還真的有耶~~~

真的是讓我很出乎意料的問題...難怪人家常說 維修就是要~膽大心細!!!
大師深厚的經驗與功力,伴隨嗶嗶聲中~精準的判斷出哪裡的線路出了問題,才能發現裂縫的區域
就這樣...轉播開始後....大約7分32秒就KO了我......
之後,交代我回去怎麼處理之後,帶這除濕機拜別了kk20det大大...

(在門口還A了一組 kk20det大大 的床頭音響 ...謎之音:真是個舔不知恥的傢伙)

回到家...興奮又忐忑...馬上按照指示...
先再看了一次之前的照片....
ㄟ~~~還真的貌似有裂橫...

今天的裂橫特寫...
kk20det大大為了讓我明顯看到所以又給他大力凹了一下...

按照 kk20det大大 的指導 + 很爛的技術 補焊~~~

然後上電!有反應了~~正常了!!!搞定了!搞定了!搞定了!(因為很重要,所以說3次)

超級感謝熱心的 kk20det大大...
大年初二面對一個素昧平生的版友卻如此熱心~
真不知該說啥了~
祝 大年初二就開工樂於助人的kk20det大,羊年行大運!好運連連!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美滿!中樂透!
也非常感謝痞酷網大家熱心的指導.....
痞酷網真是喜愛DIY同好的好園地!謝謝大家!m(_._)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高手要出招了 ,不能看現場」(哭) 之實況轉播...
因為有版友有這遺憾,所以做一下簡單的實況轉播

恭喜完修,補錫的部分,
最好全部補滿,比較保險~
記得請wooden版主或專炸元件版主或wish老大將求助文修改為完修實例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版大的說明
應該是AC110->AC15V的變壓器斷路NG了
加油~!

版大是指版主.
你可以改用其它稱呼,以避免誤解,例如 : 開版者,原貼者,樓主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R6編號是「163」

To yung6313 大大....

163=470k歐姆
你量到7k可能是其他零件並聯的關係
一開始因為你量不到ac進橋整的電壓
所以才會懷疑是變壓器或是有零件斷路在前面
結果原來是板裂了,所以以後有此情況的板子
可以用日光燈照一下
最後恭喜你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大是指版主.
你可以改用其它稱呼,以避免誤解,例如 : 開版者,原貼者,樓主等等. ...

嘻嘻...感謝版主不吝指正~~~
拍謝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嘻嘻...感謝版主不吝指正~~~
拍謝的啦~~~

不用拍謝啦 ...
那個了解一下就好,不是最重要的,底下才重要啦.

恭喜發財 ... 紅包 ... 通通拿來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高手要出招了 ,不能看現場」(哭) 之實況轉播...
因為有版友有這遺憾,所以做一下簡單的實況轉播

鍥而捨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 恭喜 由於你的努力與堅持得到金錢所無法給你的快樂!!

楼主:
請wooden版主或專炸元件版主或wish老大
將標題求助文修改為完修實例文
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LEVEL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