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鑽的電池可以這樣充電嗎?

楼主(2015-02-17):
我想用筆電的變壓器改鱷魚夾充它可以嗎?
變壓器規格 19v 2.64a 或是18.5v 3.16a
哪一個比較好需要注意些什麼~謝謝

之前有用過12v 1a 原本充機車電瓶的充過它
但是變壓器很燙~然後電池電壓升到差不多7v而已~

另外我有搜尋到原廠的3合1快充電池座
它的電壓是20.6v 5a

网友A:
19v 2.64a 或是18.5v 3.16a
跟你說的原廠規格明顯都不太夠~

网友B:
這電鑽是14.4V 怎會用到20.6V的充電器...
不會爆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電鑽是14.4V 怎會用到20.6V的充電器...
不會爆炸嗎..

不過他確實是這樣阿~我才會想說用筆電的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v 2.64a 或是18.5v 3.16a
跟你說的原廠規格明顯都不太夠~

這樣要用多大的充較適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過他確實是這樣阿~我才會想說用筆電的變壓器

圖片看不到....而且論壇禁用外部連結圖片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片看不到....而且論壇禁用外部連結圖片喔~

已修正~還不太熟悉

网友B:
剛GOOGLE了一下, 它是三合一的能充他們家的12V/14.4V/16V電池,
也許是線路有為不同電池作設計?

我不是專家...但如果是我, 我會選用14V 1.5A 左右的變壓器來充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GOOGLE了一下, 它是三合一的能充他們家的12V/14.4V/16V電池,
也許是線路有為不同電池作設計?

14v好像比較罕見13.8v可以嗎?夠力嗎?我用12v充它.變壓器變很燙.我不敢充太久怕變壓器燒了

网友C:
電動工具幾乎都是使用1.2V的鎳鎘電池組裝 (1.2V*12顆=14.4V)
而這種充電器可以急速充電
是該類型充電器,只針對電池溫度做偵測
直接採用高電壓高電流充電
才能適用於各種不同電壓的電池組充電

詳細情形請搜尋參考鎳氫電池的特性&充電曲線

网友D:
原廠用20.6v是因為有自動斷電裝置或則有溫度保護作用,一般充電14.4v充飽約17v,變壓器最好約0.5a,充電中要注意電池不能太熱,頂多溫熱,以免損壞電池,畢竟電池一顆也要上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廠用20.6v是因為有自動斷電裝置或則有溫度保護作用,一般充電14.4v充飽約17v,變壓器最好約0.5a,充電中要注 ...

所以使用鎳鎘電池的電動工具電池組
快速充完電的時候
電池都是熱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動工具幾乎都是使用1.2V的鎳鎘電池組裝 (1.2V*12顆=14.4V)
而這種充電器可以急速充電
是該類型充電器,只 ...

所以說~你認為最簡易的充電方式是.介於幾伏特之間比較適當呢?搭配三用電錶充到幾v~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廠用20.6v是因為有自動斷電裝置或則有溫度保護作用,一般充電14.4v充飽約17v,變壓器最好約0.5a,充電中要注 ...

因為家裡舊的變壓器很多~你建議用幾伏特的充較好呢?謝謝

网友:
這2顆用起來沒啥差別吧!充電時用電表量一下降壓降了多少在決定用那個吧!

网友:
大概約16~18v,仍約0.5a

网友:
14.4V / 1.5AH
依照一般既定的標準充電定律為 1/10C , 也就是0.15A充10小時
問題是,電動工具的電池, 都已經說是15分鐘快速充電了
想當然耳, 絕對不會是以0.15AH充10小時
所以,充電器上面最大電流才會標示為5A
此種充電器他是不管電壓,直接以可提供的最大電流充電
只偵測電池溫度,當電池溫度到某一設定值,即表示鎳鎘電池以充飽電力
(再次強調鎳鎘電池的充電特性與溫度有關)

你用19V的變壓器充是沒問題的,重點是
1.變壓器的輸出電流是否足夠
2.一定要串一顆限流電阻 (如果是我,我會串一顆12V / 50W的鎢絲燈)
3.你要知道鎳鎘電池充飽時的溫度
4.溫度到了,你要如何切斷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