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捲門"下"時好時壞,維修完成

楼主(2015-02-17):
原本鐵捲門"上"動作都正常,然而"下"時好時壞需要靠手動放鬆煞車才可以關鐵門
之後查修發現接觸器coil接點有鬆脫現象,因還沒找到備品就暫時先把接點固定住用了一段時間(約一年)
直到今日確定 "下"接觸器已經壽命結束,於是找到RT-12可以使用順便把"上"接觸器更換

COIL接點鬆脫

COIL接點鬆脫

現在T-12以沒有賣單顆,所以需買整組RT-12

現在T-12以沒有賣單顆,所以需買整組RT-12

网友:
可以拆開來磨一磨 電極觸點吧

或是修理一下  當備品

楼主:
使用15年以上,且接點有燒焦痕跡,就順便換新,接點可以磨但沒磨好會有異音,目前接觸器蠻便宜換新也比較安心

网友:
換新較好

网友A:
可在接觸點並個防跳火的小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在接觸點並個防跳火的小電容

請問電容該怎選用?

网友A:
102 or 103 電壓約 600v 以上的就ok了

网友B:
很好的實例 我家的鐵捲門也是相同的問題 一直找不到原因 一直以為是煞車的問題

原來是接觸器接點不良 致溫度過高跳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 or 103 電壓約 600v 以上的就ok了

恩~謝謝.再請教
1.請教使用102和103除需要注意電壓外,有需要注意電流嗎?假設今天使用在5HP的馬達電壓220V,那電容使用102或103也可以使用嗎?
2.還是有一定規格使用計算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實例 我家的鐵捲門也是相同的問題 一直找不到原因 一直以為是煞車的問題

原來是接觸器接點不良 致 ...

我想法是COIL動作接點沒接觸到,導致無動作.和溫度過高無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謝謝.再請教
1.請教使用102和103除需要注意電壓外,有需要注意電流嗎?假設今天使用在5HP的馬達電壓220V ...

此類為大電流設備最好不要裝,也沒人裝(基於安全,造成短路或漏電後遺症),不然失去電磁開關(大電流與電壓斷開與啟動或正逆轉)。

想解決啟動大電流只有變頻(要價不斐(不包刮故障率)),一顆電磁開關用數十年夠本了且單純。

另外除非是大功率型馬達才會Y-∆機械式設計二段加速又要在加電磁接觸器配合延時繼電器切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法是COIL動作接點沒接觸到,導致無動作.和溫度過高無關

我的問題是 降下的時候都 會運轉   然後變慢 在來就停止了  在按啟動時就沒動作了

必須在停一會兒 才能再啟動  所以我認為跟溫度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問題是 降下的時候都 會運轉   然後變慢 在來就停止了  在按啟動時就沒動作了

必須在停一會兒 才能 ...

恩,等您解決分享維修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等您解決分享維修結果

目前正常使用中  故障點並未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