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VGN-FZ18T變壓器充電頭與高壓板更換DIY

楼主(2015-02-19):
最近收了一台Sony VGN-FZ18T
賣家說畫面亮一下就黑屏
想說賭一下,看是CCF燈管壞了或是驅動板高壓板壞了(希望是前者)
因周遭朋友沒過用Sony筆電,所以也沒見過充電器插頭
結果收到商品看到NB充電器一整個傻眼
又因不確定是否能修好,所以就自行先DIY充電專接頭

1. 型號Sony VGN-FZ18T

2. 網路上找到的充電插頭
    外徑6.5mm   內徑4.4mm  中間有插針

3. 拿外徑5.5mm  內徑2.5mm  來DIY一下
    中間放一根針,再用熱熔膠暫時固定一下

4.  暫時用舊的HP變壓器來代替提供電源
     因為也不知道好壞,所以暫時就先不花錢買轉接頭

5. 插上電後,看電池充電燈指示燈閃爍,代表正在充電
    按下開機鍵,果然閃一下,出現很大的嘶嘶聲,就變成黑畫面
    開始著手拆下螢幕的B蓋邊框

6. 之前做了一個CCF燈管測試工具,先用來測試兩支燈管好壞

7. 用的是OZ960S控制IC

8. 結果測試兩支燈管都是好的,看來就是高壓板出問題
    果然有一個零件已經斷成兩半

9. 近拍一張,還是不知道它是什麼(這到底是什麼零件??????)

10. 連IC名稱也被抹除改成TH30-70BM,根本找不到此資料

11. 又是這一家公司TAMURA出的高壓板
      每次都把IC名稱抹除
      每次都是用底下這一個東西

12. 沒辦法了只好先拆其他屏上的高壓板來替代了
      用的IC是mp1010bem(單口),筆電提供19.5V
      剛好只要給Vin=6~23V,EN,T/B,GND與筆電一樣
      就直上這一個高壓板

13. 可惜只能點一支燈管
      換個角度想,哪天燒燈管直接換另外一支即可

14. 燈管是左右兩邊,目前只點右邊那支

再裝上螢幕外框就完工啦~!

网友:
實在有夠厲害!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