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飲水機無法加熱

楼主(2015-02-20):
東隆牌蒸氣式開飲機無法加熱
進水和滿水的插線對掉就可加熱
請問這是哪裡故障

補充內容 (2015-2-21 10:47 AM):
東隆牌/型號:TE-024蒸氣式開飲機

网友A:
會不會馬達定位錯誤!! 我的版本跟你的不一樣!!

网友:
一是給水減速馬達凸輪行程不正確
一是 MICRO SW接點有障礙

网友:
大大:

請會員共同維護論壇的資料完整性
加註品牌 型號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

楼主:
型號:TE-024

网友:
請你加在標題上~~

楼主:
RE: 【求助】東隆牌飲水機無法加熱

東隆牌/型號:TE-024蒸氣式開飲機無法加熱給水
進水和滿水的插線對掉就可加熱
請問這是哪裡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馬達定位錯誤!! 我的版本跟你的不一樣!!

我的是蒸氣給水,好像沒有馬達

网友:
蒸氣式的開飲機因為沒有喝到生水疑慮,所以就沒有電動止水閥需要。。
你的是不加熱的話,先加生水 看會不會蒸汽造水。不會的話 量蒸汽泵有無電壓,若有 蒸汽泵可能故障或阻塞。若沒有檢查機板有無電壓輸出。

网友B:
蒸汽飲水機 會有磁簧開關來感應水位 可能有卡住導至感應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蒸汽飲水機 會有磁簧開關來感應水位 可能有卡住導至感應不良

進水和滿水的插線對掉就可加熱

楼主:
內部構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