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DR GooDs測溫計LED無顯示,導線矽膠有救嗎?

楼主(2015-02-20):
不小心摔到!!顯示數字有深跟淡,想說是不是有東西鬆掉
拆開後既然是導電矽膠??這東西
怎樣裝都是無修復!

這導電矽膠好像拆開後,接觸就會變更差的樣子??
近照

网友:
要清理的是金手指  不是導電石墨膠條

网友A:
會不會裝反了!! 用酒精擦拭兩邊(金手指和導電橡皮) 假如沒過電...也沒用!!

楼主:
金手指有用象皮擦擦過跟酒精各ㄧ次,
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裝反了!! 用酒精擦拭兩邊(金手指和導電橡皮) 假如沒過電...也沒用!!

酒精會吃導電矽膠嗎?
沒有裝錯,另ㄧ面如照片沒動。另一面就金手指擦過ㄧ次
感謝你

网友B:
紅色的導電膠條是不是部份黏在玻璃上?部份已 經鬆動了?
如果沒有熱壓膠重黏的話應該沒救了!
再去掏寶買一台新的比較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酒精會吃導電矽膠嗎?
沒有裝錯,另ㄧ面如照片沒動。另一面就金手指擦過ㄧ次
感謝你 ...

那LCD那邊有擦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紅色的導電膠條是不是部份黏在玻璃上?部份已 經鬆動了?
如果沒有熱壓膠重黏的話應該沒救了!
再去掏寶買一 ...

我現在使用的 FLUK 電表就市因為接觸不良被我擦好了!!  它使用的是導電膠條不是 斑馬膠帶!!

http://findliving.blogspot.tw/20 ... ductive-rubber.html

楼主:
LCD那面是玻璃,可擦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LCD那面是玻璃,可擦嗎??

LCD上也有一層導電鍍膜   用擦的就好   不用含藥劑  就有效果了

网友:
这温度计有没晶振?有的话可能摔坏了,更换即可。

网友:
"顯示數字有深跟淡"

這應該是接觸問題,確認接觸面乾淨再用吹氣球吹,祝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