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231HL 送電後"藍燈",無畫面。

楼主(2015-02-20):
ACER S231HL 送電後"藍燈",無畫面。

中間那三個散熱片,左大應該是主IC,右上下應該是穩壓IC。
正常時,後面插頭多插幾次?讓他有畫面量黃燈。
右上2.9V->1.8V
右下4.43V->3.42V

穩壓IC當機時,開關無動作。
右上無V->無V
右下4.6V->無V

請教這哪可能有問題?

謝謝各位

請注意本版規定︰
1. 在本版發帖一定要有照片(回覆不限)。
2. 照片不得使用外連空間。

其它注意事項請詳閱版規,違規者一律依版規禁言或停權處置。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同意以上規則後,請刪除以上說明再發帖。謝謝配合!

网友A:
左上右上的不懂你說啥~~~圖又很馬虎

查電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右上的不懂你說啥~~~圖又很馬虎

查電源吧!..

中間那三個散熱片,左大應該是主IC,右上下應該是穩壓IC。
抱歉手機不好編輯
謝謝你的見意

网友:
猜是電源供應器本身有問題

网友B: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234

參考這一篇

輸入 +12V 電源要穩定

+12轉5V(MP1584) (4.43 有載 & 4.6 無載)  有些異常

网友C:
MP1584 補銲 也許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1584 補銲 也許就好了

感謝。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234

參考這一篇

好資料。這台是19v。輸入。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