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寸 LE5500 HDMI輸入沒有訊號

楼主(2015-02-20):
求教一下,LG 42寸 LE5500 HDMI輸入沒有訊號,其他輸入正常,單單4組HDMI沒有反應

网友:
這款機型有3塊主板可用  好像104 105 106 都可用

楼主:
BEER大大你那裡有這塊主機板嗎?如有賣一塊給我
http://bbs.pigoo.com/thread-48899-1-10.html

网友A:
主機板中央散熱片拆掉。晶片重新植株就ok. 。不過我用烤的也還沒有返修過
因為畫質好。IC 運算速度快。溫度高。沒有幾年就空焊了

网友:
謝謝.阿資大經驗分享

楼主:
感謝阿資大大,我用熱風槍溫度約230度,吹約40~50秒,果然好了,太感謝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中央散熱片拆掉。晶片重新植株就ok. 。不過我用烤的也還沒有返修過
因為畫質好。IC 運算速度快。溫度 ...

周圍幾科零件..換一下
設計有問題..換完72小時運作不會發熱..
永久完修

网友:
這HDMI是由晶片直接出來?   空焊的剛好是HDMI功能?  這也太剛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中央散熱片拆掉。晶片重新植株就ok. 。不過我用烤的也還沒有返修過
因為畫質好。IC 運算速度快。溫度 ...

好1個高手---指導有方----要努力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