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山牌蒸汽式溫熱開飲機 YS-862DW 不過電

楼主(2015-02-20):
新年新氣象~家裏開飲機沒電了~
來痞酷1年了,終於開胡了~

先來張全身照~

屁股拍一下,了解一下年份與型號~

真的不懂維修,不過上次跟 Scott大與 ciko 老師出門,看到 ciko 老師第一步就先量電源線~ so..
開機切來切去,電表都沒動,斷路了~

拆了後蓋~

有三太子真好,有拜有保佑~
三太子的美女圖~~不不不,是美肌(機)圖~喔~~又錯了,是維修教學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52383-1-1.html
溫度保險絲燒斷了~

參考太子爺的手法~兩個溫度開機都是在目前低溫電阻很低,應該是對的吧~雖然有一個套子上有點焦焦的~

拆開電路板~

正面照與背後照

電容應該有漏液~
初步電表量一下,diode/zener 初步判斷還正常。

暫時的結論:
應該是113度溫度保險絲與主板漏液需要動~
等待零件先 ^^

順便祝大家新年愉快~

网友A:
TO:jojoling大
電容有的是固定膠,不是漏液 我看圖好像是固定膠

网友B:
才大年初二咧,搶先開工喔
呵呵! 抓錯藥都有療效,舅舅真是武功高強
哩這診頭要去看大奶媽
奶媽的雞絲- 元山YS-861

那顆電解是VCC,都有強力膠固定,不是漏液,這粒也沒壞過
113℃溫保斷路,是不過電的結果
它會斷路是有原因,要能分析出來,不然下次很容易會再燒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jojoling大
電容有的是固定膠,不是漏液 我看圖好像是固定膠

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大年初二咧,搶先開工喔
呵呵! 抓錯藥都有療效,舅舅真是武功高強
哩這診頭要去 ...

還是太子爺一把罩~
原來是強力膠,我還以為是變色的熱熔膠說~
今天再看一下奶媽篇下集偷師一下

网友C:
大家緊來看,有人獻出第一次了,痞酷的維修處女秀 ...
看到那個黃色的電錶,還以為跟我的那台便宜品一樣的,卻躲只著一個不可小看的功能--頻率計,再查看一下價格,我的兩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緊來看,有人獻出第一次了,痞酷的維修處女秀 ...
看到那個黃色的電錶,還以為跟我的那台便宜品一 ...

這台電表買了10多年以上了吧~
會買這台的原因是:
1.可量電晶體
2.可量電容
3.可量 15Mhz 的頻率,這個滿適合檢查 MCU 有沒有工作(以前 8051 xtal 都還不算高,可以量的到)
4.加上手上也真的沒有電表,剛過窮學生的生活。
所以在那當時就買了這台了。來到痞酷才知道有的電表等級竟然是那麼的高,這台只是小兒科~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台電表買了10多年以上了吧~
會買這台的原因是:
1.可量電晶體

JOJOLING大:
   年前有拆了一台開飲機,塑膠 鐵皮 熱膽 都去回收場了,溫度保險絲 控制器都還在, 溫度保險絲會燒斷是不是"空燒"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JOJOLING大:
   年前有拆了一台開飲機,塑膠 鐵皮 熱膽 都去回收場了,溫度保險絲 控制器都還在, 溫度保險 ...

查了一下~
目前覺得是純粹這顆溫度保險絲的問題~
它還串了一顆溫度開關,也沒有問題。
然後管子看起來很乾淨。
試了一下,產生的熱水進入熱水瓶的量也不小~
我哥先把它直通了說~過完年再買了113度溫保裝上。

网友:
恭喜~~恭喜!!!!....

jojoling大....出師了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
目前覺得是純粹這顆溫度保險絲的問題~
它還串了一顆溫度開關,也沒有問題。

JOJOLING大:
  你的溫度開關是不是"故障"了!! 造成第二道保護作動!!

楼主:
引用 网友D:
JOJOLING大:
  你的溫度開關是不是"故障"了!! 造成第二道保護作動!!

有量過,目前是常溫下低阻,跟另2顆一樣的結果,
高溫就沒測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量過,目前是常溫下低阻,跟另2顆一樣的結果,
高溫就沒測過了~

測一下!~~低溫時島通~~~高溫(到達額定溫度)就斷開~

网友E:
元山蒸汽飲水機 最常修理就是用一段時間 蒸汽管會有石灰質的東西阻塞  必須用振動電鑽清一清 換上溫度保險絲後才會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量過,目前是常溫下低阻,跟另2顆一樣的結果,
高溫就沒測過了~

元山蒸氣製水開飲機,無水時,無水指示會亮黃燈警示,且不會加熱製水

製水加熱組(印象中是250W),其外殼上緊貼一顆TH溫度開關(沒拆過不知規格),空橋的溫保113℃

如欲測試製水加熱組上的溫度開關,步驟:
1. 空橋上的113℃溫保移除,並短接~
2. 低水位浮球墊高,讓磁簧SW ON

3. 插電,此時AC電流可測得約3A(製水加熱組250W+內膽保溫60W)
4. 用雷射溫度槍持續測量製水加熱組外殼上的溫度,直到AC電流被切斷
5. 測得的溫度,這就製水加熱組 THSW的跳脫溫度(估計約200℃左右)

補充內容 (2015-2-25 07:41 PM):
內膽再加熱組為500W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元山蒸汽飲水機 最常修理就是用一段時間 蒸汽管會有石灰質的東西阻塞  必須用振動電鑽清一清 換上溫度保險 ...

我都是使用 逆滲透水 不會有水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使用 逆滲透水 不會有水垢!!

阿乾大:
逆滲透水,請問馬達前濾心排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阿乾大:
逆滲透水,請問馬達前濾心排列

el36大:
   一般逆滲透嗎? 兩道 一般濾心 再加一個活性炭...詳細我就不太清楚了!!  因為是逆滲透所以就沒有水垢現象,以前有修過 一般電熱水瓶還真的 結石 厲害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
目前覺得是純粹這顆溫度保險絲的問題~
它還串了一顆溫度開關,也沒有問題。

113℃溫保實體店面不見得有賣,舅舅買到了嗎?
要不要幫你找119℃頂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3℃溫保實體店面不見得有賣,舅舅買到了嗎?
要不要幫你找119℃頂著~

報告三太子爺~~

台北光華商場有賣,我買了2顆,不過還沒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