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大大知道 SONY PCG-61218P 電路相關資料何處尋嗎?

楼主(2015-02-21):
請問有大大知道 SONY PCG-61218P 電路相關資料何處尋嗎?

原到手時,只有電源燈會亮,主機板無供電,不跑碼

拆開發現有元件泡水氧化,修到現在

目前狀況:  不開機,主板風扇會轉,電源開關有動作,

求大大能否協助找到電路相關資料,查對一下後續查修方向

謝謝!!

网友A:
氧化地方好像沒清乾淨 , 清乾淨後再看是否氧化部份有斷線 , 氧化的地方補補錫

网友:
參考這個看看吧..
SONY MBX-224 VPC-EA系列 .TextMark.pdf (1.03 MB, 下載次數: 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地方好像沒清乾淨 , 清乾淨後再看是否氧化部份有斷線 , 氧化的地方補補錫  ...

不好意思,PO上的圖是未清的時候拍的!!

清完後的沒PO上!!  造成誤解,在這裡說聲拍謝!!

楼主:
感謝!!   小弟查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