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KP-PH35W電熱水瓶維修求助

楼主(2015-02-21):
小弟求助資訊如下所敘:
1.品牌: 聲寶KP-PH35W電熱水瓶
2.故障情況:熱水瓶加熱沒有問題,但是水抽一半就停了(出不來),經測試抽水馬達沒有故障
3.拆開底部控制電路板後,發現一個元件燒斷
4.此元件與周邊的二極體大小一樣,但是呈現灰色狀態(感覺材質不大一樣),而且周邊二極體是貼著電路板焊接,但是燒斷的元件乃是浮接(小弟猜測應該是承受的電流量很大,所以需要散熱的關係)
5.燒斷的照片如圖一紅色圈圈的地方,拆開元件後的照片如圖二紅色圈圈的地方。
6.電路板上的二極體都是以D1,D2表示(且電路板上面符號與DW1不同),但是燒斷的元件卻是寫DW1(但是電路版上面的符號是二極體)。

*********求助燒斷元件(DW1)到底是甚麼元件呢??*******************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二

网友A:
小弟是外行,我猜測DW應該是高功率的二極體。

网友:
+1:D:D:D: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是外行,我猜測DW應該是高功率的二極體。

感謝您的回饋~~~^_^

网友B:
稽納2極體,12伏特,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稽納2極體,12伏特,參考看看。

感謝回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