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電容嗎

楼主(2015-02-21):
以前參加職訓廠務班有看過,給工廠大電用的電容;不過也沒像易開罐這麼大顆耶~

网友A:
好像微波炉里的高压电容。

网友B:
這個是電容....而且不便宜....一顆都要上百元

上次..高壓清洗機的電容爆了....花了好幾百...

下列這個給您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605389235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微波炉里的高压电容。

親,旁邊有條廢輪胎,半邊埋在土裡;您看看這零件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電容....而且不便宜....一顆都要上百元

上次..高壓清洗機的電容爆了....花了好幾百...

大小差不多耶~
這批上面都沒標示,有並聯一顆電阻,不知哪裡收來的報廢品,偶北部親戚準備拿去資源回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親,旁邊有條廢輪胎,半邊埋在土裡;您看看這零件多大~

從圖片看來....直徑大約2英吋....長度約18公分....很正常啦!!!

這不像是微波爐用的....

微波爐用的....大都是憜圓形體的....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l++%B9q%AEe&t=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小差不多耶~
這批上面都沒標示,有並聯一顆電阻,不知哪裡收來的報廢品,偶北部親戚準備拿去資源回收了 ...

雷大....拿電容表...給它測量看看

從外觀看來(底部有一片雙面膠)....不像是使用過的報廢品

搞不好是....工廠外流出來的(沒貼型號/容量)

网友C:
冷凍空調常見,密閉式壓縮機運轉電容

耐壓 220v
容值 15~30uF
鋁殼散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大....拿電容表...給它測量看看

從外觀看來(底部有一片雙面膠)....不像是使用過的報廢品

明年記得帶~唉呀呀,偶已經回來南部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凍空調常見,密閉式壓縮機運轉電容

耐壓 220v

有看到一顆上蓋開了,裡面填了一層黑黑的物質。

网友D:
AC電容
不是大功率馬達在用的    就是PFC校正的電容陣列

上面的電阻也不是一般貨 拆了保存也值得

想不到已經被處分掉了    這東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吧

网友:
如專炸大所言
AC用的,調整功率因素(非電子式產品)如較常看見傳統日光燈安定器內電容都是
功率因素過低電費會提高(反之功率因素百分比越高電費會降低),同樣設備用是否有加裝調整電容會影響用電電費差異。
大型的配電盤箱幾乎都有自動的

台電也可查詢

以上參考

网友E:
這麼大一顆如果....卡碰~~效果應該比媽祖婆的起馬砲來的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這麼大一顆如果....卡碰~~效果應該比媽祖婆的起馬砲來的響..

裡面是固態的    塑膠 或是金屬膜電容 壞面還包一層環氧樹酯 在一層鋁罐
   不像電解電容 會有高壓氣爆發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裡面是固態的    塑膠 或是金屬膜電容 壞面還包一層環氧樹酯 在一層鋁罐
   不像電解電容 會有高壓氣爆發 ...

這樣ㄚ~~~~我還以為那是大顆的電解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親,旁邊有條廢輪胎,半邊埋在土裡;您看看這零件多大~

个头很大可能是单相大功率电机的启动电容,如空调压缩机电容,或者是提高交流供电功率因数的补偿电容,不过这两种用途好像没见过有并联泄放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電容
不是大功率馬達在用的    就是PFC校正的電容陣列

那个电阻是泄放电阻,阻值在10兆欧左右,那么大的个头及阻值,一般电子电路用不到。

网友:
用电容表量一下容量,如果容量在30微法左右可用于空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這樣ㄚ~~~~我還以為那是大顆的電解電容

大电解电容是用于直流滤波,特点是有极性容量大耐压较低,我接触到滤波电容耐压最高是450V
楼主的电容是交流电容,特点是无极性耐压高容量小体积大,有的里面有高压油属油浸电容,有的耐压可到几千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解电容是用于直流滤波,特点是有极性容量大耐压较低,我接触到滤波电容耐压最高是450V
楼主的电容是 ...

這樣ㄚ..................

网友:
有可能是起動電容和放電電阻

楼主:
偶終於有空去找出受訓資料了~
偶也覺得如專炸大與wkm大所言,改善功率因素用的電容,才會一下子有那麼多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