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TH-L32B10W 開機時不是原關機頻道

楼主(2015-02-23):
國際牌TH-L32B10W 開機時不是原關機頻道

頻道數會跟所看到的頻道不同,

例如看78ch(應是綠色),頻道數會顯示199或者188不一定,且是紅色頻道數字顯示,

關機後也不會停留在78ch,聲音大小倒是關機跟開機都相同不會變,也可調整音量,

發帖前沒拍故障情形畫面,只有拆機照片,

參考這2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54313-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50313-1-1.html

爬過文之後有了點頭緒,還是問一下這裡的高手,確定是這顆故障?

24C16 需要哪種規格,網拍好像很多種?還是只要有24C16就可以?

謝謝指教
出問題的這顆IC

補充內容 (2015-3-15 09:45 PM):
已完修

网友:
網拍買顆24C16/或舊版拆顆 換換唄.24C32以上才需燒錄程序

网友:
我換過的都只要是24x16就可以,中間的x是什麼都可以。C,LC.....
空白的就可以,不用有程序或資料的。

网友:
國際用的24C16幾乎都不用燒錄程序

補充內容 (2015-2-23 02:09 PM):
給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986&highlight=

楼主:
了解,這就去買顆試試,換好再報告。
謝謝3位大大告知。

网友:
感恩珍貴的維修分享

网友:
換上空白的  等他RESET就好了

网友:
感覺好像只是 "選單" 裏的 電視模式輸入錯誤。

先確認是選在 "有線" 還是 " 無線 " 模式。

有一次我也是選在 " 無線"模式,而情況也剛好跟板大一樣。

超過20以上的頻道,數字會顯示紅的。

例如 : 21,22.....以上都會是紅色顯示

19,18,17.....等等都會顯示綠色。

而關機後都會停留在不同的頻道。不會停在上次關機時的頻道。

頻道數也怪怪的 ! 61是HBO,55是TVBS(正常模式,有線模式下)

88或99或其他怪怪的頻道會變成 HBO或TVBS。(無線模式下)

网友:
國際TH-L32B10W

開機顯示紅色199,無畫面

選到55台還是顯示紅色199

選到49台還是顯示紅色199

選到52台還是顯示紅色199

音量怎麼按都是最大63

主機板

就是它故障

換過多次沒注意IC編號,拍照才知道是這編號,
奇怪?明明之前都是24x16的。。。。

換好後開機會黑屏幾秒,變紅燈後重開機就正常了

55台就顯示綠色的55台

52台就顯示綠色的52台

音量調整及顯示也正常了

网友:
請教  24C16這顆可以用AT24C16N或BR24C16來替代嗎  小弟家的TH-L32B12W也遇到這問題  正在等待零件到來

楼主:
跟各位報告,經過更換零件,一切正常了,感謝各位。
故障零件

故障零件

故障零件

更換後

更換後

更換後